[产品] 安全好用的手机充电器,体积小巧兼容性强,Aohi 20W快充体验

楼主(2021-07-03):
如今充电器已经不是手机的标配了,入手新手机后,要想获得更好的充电体验,大家往往要再入手一只充电头。目前很多手机厂商的充电头基本上大又蠢的设计,好在市面上的配件厂商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备用选择,像是我现在用的Aohi Magcube 20W PD快充就挺好用的。

Aohi是配件厂商奥海旗下的一个新品牌,奥海科技本身就是很多手机厂商的配件提供商,在充电器方面的技术实力很强,之前就出过一款Aohi 30W氮化镓充电器,这次新款的Aohi 20W充电器也是体积小巧,同时支持 20W PD 快充输出,很适合iPhone 12系列的机型使用。

这款叫做Aohi Magcube 20W的充电器,具体型号为AOC-C002,体积比较小巧,和iPhone以前的5V⎓1A充电器大小差不多,但是支持5V⎓3A和9V⎓2.22A两种PD快充规格,并且具有 100-240V的宽电压特性,用起来也很安全。

Aohi 20W的包装十分环保,并且看起来很有国际范,因为本身就是一款配件,所以Aohi 20W的包装里没有多余的物件。当然了,要想获得更好的充电效果,线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Aohi目前就有经过MFi认证的USB-C转Lightning接口数据线,另外还有更加常用的双USB-C口快充线。

这款充电器的外壳选用了全白阻燃壳体,提高了日常使用中的安全性。在充电器的外侧印有“AOHI”的商标,Aohi 20W并不完全是方方正正的设计,它在边角部分做了一些曲面设计,看起来十分精致。

Aohi 20W上面有一个USB-C的充电接口,接口的边缘配备了CNC工艺处理的金属边框,做工十分精细,这是很多同类产品经常忽视的细节,这种金属边框对充电接口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另外在接口内舌部分,Aohi 20W采用了黄色的设计,体现了这款充电器的快充特性。

在设计上,Aohi 20W确实做得很用心,接口这一面采用了立体微雕钻石纹设计,不仅细节十分精致,而且手感也很特别,看起来比较漂亮。这款充电器的尺寸为28mm X 28mm X 32mm,重量只有32克。

这么小的体积当然也体现了奥海技术上的创新,Aohi 20W采用的是一种四板堆叠技术,对充电器内部的布局进行了优化,并且考虑到了散热等方面的影响,兼顾了体积、充电速度以及安全性之间的平衡。

这款充电器的插头是不可折叠的设计,因此插头刚好在正中的位置,连接插座的时候会更牢固一些。另外在插头这一侧,可以看到Aohi 20W主要的参数信息。

根据充电设备和充电阶段的不同,Aohi 20W上面的指示灯可以显示不同的颜色,在快充状态下是黄色灯呼吸闪烁,普通充电时则是蓝色灯常亮,没充电或者微电流充电时,指示灯会变成绿色常亮,这样在充电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根据灯的颜色来判断充电状态。

在给iPhone 12等支持快充的机型充电时,这款充电器会自动进行三段式的充电,首先是快充阶段,最高可以有20W的充电功率,快充满的时候会转为普通功率慢速充电,充满之后就会转为微电流充电,这样既可以让设备更快充满,同时又能够实现必要的电池保护作用。

另外在给耳机、手环等微电流的设备充电时,Aohi 20W是可以自动识别的,可以直接以微电流进行充电,不会采用快充的方式,用起来比较安全。

真正充电的时候,Aohi 20W的兼容性表现不错,除了PD和Apple2.4A之外,还能支持 QC2.0、QC3.0、AFC、FCP、SCP 等常见的快充协议,主流的小米、华为、三星等机型基本都能得到15W、18W的快充支持,其他机型也可以获得5V⎓2A的充电支持,遇到耳机之类的微电流设备,Aohi 20W同样可以准确识别。

最后Aohi Magcube 20W PD快充还配备了必不可少的安全保护功能,遇到过流、过压以及短路等都可以及时反应,避免出现危险,在快充的时候,Aohi 20W确实会有一定发热,但温度控制的很好,不至于到烫手的地步。如果正准备入手一只手机充电器的话,Aohi 20W凭借漂亮的设计以及出色的技术实力,应该是个很值得入手的选择。

网友:
现在充电头都有富余的情况下,唯有小、快、灵才能勾起一些购买欲。当然,最要紧的是不能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