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灯板驱动越来越高科技了!BP2863XJ恒流驱动IC有感

楼主(2021-07-03):
继上次拆的一个LED灯之后,发现内部驱动越来越高科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1121
这次又搞到了一个灯板,上面的驱动比上次的FM3081科技感又是更上一层楼
本次搞到的是一个标24瓦特的LED环形灯板,上面24个灯珠串联
使用驱动板主要有大小元器件4枚,分别是1r8电阻一枚,4.7微法电容一枚,电感(参数不详)一枚,驱动芯片BP2863一枚
灯板我就不上图片了,主要把BP2863芯片说明给各位老大看看吧
科技感真强

网友A:
我感觉这个晶丰明源别的啥也不做,只做LED驱动芯片,可能因为专注,所以专业。

网友:
看着挺好的啊,有啥缺点不?

网友:
灯有频闪吗

网友:
led驱动电路比较简单,只要是个恒流源就行了,现在芯片集成度高了,led驱动外围元件就少了,对led灯具生产厂家来说是福音,更少的外围元件意味着更低的生产成本。

网友B:
这个算简单?刚购了个标8W220V供电的吸顶灯板,除LED外,整板三个元件:整流桥,芝麻恒流IC4脚的,限流电阻9.1欧姆

网友:
理论上没有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简单?刚购了个标8W220V供电的吸顶灯板,除LED外,整板三个元件:整流桥,芝麻恒流IC4脚的,限流电阻 ...

线性恒流芯片还有三个脚的。

网友:
国产芯片流弊

网友:
七脚芯片见过一个反击无需辅助绕组原边恒流的芯片,忘记带不带apfc了,据说很不稳定,但是便宜。。。

网友C:
以后修灯容易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后修灯容易鸟……

哈哈,换一个芯片就可以了,不用满板子找哪个坏了,坏一个件儿还不行,还要查这个件儿为什么坏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元件也坏了
现在只换一个件儿就行了

网友D:
我家的,灯芯比驱动先坏,不用送修,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灯芯比驱动先坏,不用送修,换

我这个是灯的驱动先坏的

网友:
上次老王家的灯板15一斤,里面好多都是一个三脚恒流加一个限流电阻,另外再接一个整流桥就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个晶丰明源别的啥也不做,只做LED驱动芯片,可能因为专注,所以专业。 ...

现在好像杀入低成本USB P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