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否检测几十mv的脉冲信号并作整形和延宽脉宽输出?

楼主(2021-07-03):
具体应用见这个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7%A0%81%E8%A1%A8静态功耗在10多个ua这样。冇空去具体验证,不知是否可行,请赐教。

网友A:
双运放就解决的事,嫌麻烦买个感应模块拆掉传感器就是你要的功能了,自带电位器调节门限和时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运放就解决的事,嫌麻烦买个感应模块拆掉传感器就是你要的功能了,自带电位器调节门限和时延 ...

你要能找到现成的几个ua功耗的电感感应模块我把它吃了。说成本高功耗大可是你自己说的,你找个几ua静态电流的双运放看下价格?我考虑过这个方案,几十元级别的,你这样说不会自己打自己嘴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