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的超威锌动力ZN429E四槽智能锌镍充电器拆解简测

楼主(2021-07-03):
看到交易区坛友在卖这个充电器,决定搞三个研究一下。
搬回来一箱 5号 7号 充电器,大概百来个吧(3块钱一个,10个非偏远包邮)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2977

卖家是个热心人,给他宣传一下。
江浙沪发货,第二天收到,原包装不错。

参数很详细,超威电源基团委托深圳厂家生产的

线材不错,外壳也很光滑

背面5颗螺丝固定,贴纸下一颗,输出是1.9V250mA,不能用于普通镍氢或镍镉充电电池

空载2mA,很省电

手头没有锌镍电池,用干电池试机,竟然可以充,骗过了充电器

放满普通镍氢充电电池,电流200-500mA跳动

喜闻乐见拆机环节,其实卖家拆过了,这里只是为了跑板子画电路图

这是改完电路之后,两颗灯常亮报错

主控单片机,韩国现代的,挺厉害的,带12bit ADC,采集电压电流,输出控制mos开关,
用于DC降压和电池检测以及轮番充电正极mos开启,板子还预留了DSDA1和DSCL1调试接口。

电路图很简单,就不贴了,单片机四路电压采集,一路总电流采集,
一路主mos DC降压驱动,四路充电MOS开启,四路双色LED指示灯驱动,
两路通信线,一路VCC一路GND。
把这个20Pin的单片机真是榨干了。
板子预留了R27,R26,R25,R24四个贴片电阻空焊盘,对应的是电池正极电压采样分压的。
现在是100K电阻直接进单片机,如果焊上上面的电阻,就是分压之后进单片机,理论上来说可以改电压。
感兴趣的坛友可以自行尝试

网友A:
这个能给镍氢电池用吗

网友B:
镍锌电池咋样,特别好奇是不是传说中那么牛

网友C:
充电器还不错,第一次听说锌镍电池

网友D:
我进淘宝一看:我这里运费2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给镍氢电池用吗

不改的话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锌电池咋样,特别好奇是不是传说中那么牛

没用过。。。。网上褒贬不一,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还不错,第一次听说锌镍电池

至少是真的智能充,不是傻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进淘宝一看:我这里运费20元。

十个包邮,我记得是,非偏远。
我是联系老板,单独买的三个研究

网友E:
不错哦。四槽实用

网友F:
光拆壳也值了,内容自己改了,可以改两路镍氢两路铁锂了

网友G:
镍锌电池一般是恒压限流充电,截止电流判停。放电平台很高,周期曲线平直容量将要耗尽拐点陡峭,非常不适合代替普通7号5号电池,电压转折点1.55v左右,普通设备在这个电压时还基本显示满电,等指示没电时电池已经严重过放,代替一次电池使用时也比较诡异100%满电几乎持续全程,突然显示掉一格电已经接近过放边缘,还没反应过来就欠压关机了,然后电池已经过放,除了库仑计电量指示没啥好办法。充电器用来改普通镍氢也不太好用,普通镍氢一般-Δv判停,电压不再增长出行小福下跌维持一段时间则判定充满。和电池端电压电流关系并不明显,这个改完电压充其量就是个恒压限流充,能凑合充镍氢但电压取样改的过高会过充或不能转灯,改低又欠充或充电过慢,总之不太适合充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镍锌电池一般是恒压限流充电,截止电流判停。放电平台很高,周期曲线平直容量将要耗尽拐点陡峭,非常不适合 ...

哈哈,专家说的对,其实改3.6v铁锂或者4.35v小锂电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拆壳也值了,内容自己改了,可以改两路镍氢两路铁锂了

哈哈哈,高手改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哦。四槽实用

还好只买了三个,十个真用不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高手改起来

可惜已经用老品胜的改了一个了,用不了那么多。改很简单啊,有现成模块装进去就行,空间够大的话电源都可以集成进去,我原来的坏的品胜的镍氢的就让我改成铁锂的了

网友H:
用料还是不错的,充电阈值是MCU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料还是不错的,充电阈值是MCU控制的?

是的,靠单片机采样控制mos,除了没有屏幕,真的还可以了哈哈

楼主:
卖家公布了改电压到1.4v的方案,跟预想的差不多,改取样电阻欺骗单片机采样哈哈,已经剁手的可以折腾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