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流太小 并联电容能变大么?

楼主(2021-07-03):
电动车上有个dc12v的接口  我想用它接个电磁锁锁电池   接上电磁锁发现电流太小带不动锁   并了两个16v1000uf的电容上去  感觉也没效果
请高手帮忙 是并联电容这个方式不对 还是电容规格选择的不对  还是电容不行并上个小电瓶?或者其他。。。。。希望高手帮忙支个招  谢谢了

网友A:
水龙头的水太小了,你放个桶接水,水龙头的水会变大么?

网友:
楼主的想法很独特,楼上的比喻很贴切

网友:
搞个折中的方法,要多接些零件。先从12v口接个车充转5v,再到锂电保护板,动力锂电的放电电流应该可以带动电磁锁吧,

网友:
你那磁控锁是24V的吧,电瓶车12V再怎么也有几A的输出电流,你那磁控锁最多也就0.几A的电流。

网友:
你的电磁锁啥样子瞅瞅。

网友:
理论上应该有一点效果。我也碰到了几乎一样的问题。我的空间有限,100uf的电解电容都放不下。我觉得实际效果受几个明显的因素制约。一是锁舌质(重)量,由静至动的一瞬间,质量越大电能消耗越多。二是复位弹簧的力量。三是线路损耗。

网友:
好奇为何要装电磁锁,变门禁系统?

网友:
搞个法拉电容上去就有可能会带得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龙头的水太小了,你放个桶接水,水龙头的水会变大么?

也不是,楼主的想法还是可取的,用桶接水,最后用桶里的水冲马桶,是可以一下子冲走的。问题是这个桶需要多大。首先要看电磁锁的额定电压是不是12v(如果是24v就需要升压了)、额定电流还有输出12v的电流能力有多大。然后类似电磁负载,吸合瞬间的电流要比额定电流大几倍。根据输出电流的能力和电磁锁的需求电流,选择足够大的电容,肯定是可以让它吸合的。

网友B:
理论上并电容是有效的,只是容量需要足够大,电容放电容量,放电电流需要满足电磁阀的需求即可。自来水龙头水小,放个水桶当然有效果,你用水是在水桶里用了,只要水桶满了,水量就足够大。这个跟水箱冲马桶是一个道理。

网友:
你把电容充满电,单独接电磁锁,如果能动作,则容量够了 否则容量就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水龙头的水太小了,你放个桶接水,水龙头的水会变大么?

其实是可以的啊,水龙头小,用水桶攒着,然后一下子放完,就看水桶的量,够不够用

网友:
电磁锁不应该缺电锁车,有电控制吗?

网友:
加的太少了,多加几个

网友:
十有八九是电压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龙头的水太小了,你放个桶接水,水龙头的水会变大么?

你是个明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并电容是有效的,只是容量需要足够大,电容放电容量,放电电流需要满足电磁阀的需求即可。自来水龙头 ...

为什么没有人给你点支持,你仔细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可以的啊,水龙头小,用水桶攒着,然后一下子放完,就看水桶的量,够不够用 ...

那是水桶里接的水,不是水龙头流的水会变大。看清楚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并电容是有效的,只是容量需要足够大,电容放电容量,放电电流需要满足电磁阀的需求即可。自来水龙头 ...

那是另外的说法了。你倒的水是桶里的水,不是水龙头流的水会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