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微信被小女儿不小心删除了

楼主(2021-07-04):
手机微信被小女儿不小心删除了 账号知道 密码忘了 账号找不回怎么办啊   我绑定的手机号 QQ号 邮箱都登录不了 求赐教 谢谢啦!!!!!!

网友:
买新手机,开新的手机卡,下载微信,注册。

网友:
不能通过手机验证码登陆吗?

网友:
微信那么重要  账户绑定都不重视有什么办法   只能打客服申诉了

网友:
忘记密码可以找好友验证登入然后修改密码。

网友:
手机号登录,发验证码登录,然后再修改密码。

网友:
微信都是手机号接验证码登录,有手机号还能不让用?

网友:
面部识别 和语音识别都可以啊

网友:
找大女儿,请她帮帮你。她肯定比你熟悉怎么找回微信且一定能搞定。

网友:
没事,告诉你女儿,打的时候忍着点。

网友A:
在这个坛里混,还问这种低级问题?无语!你直接手机号短信验证登陆就可以!

网友:
手机验证码登入不是很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坛里混,还问这种低级问题?无语!你直接手机号短信验证登陆就可以! ...

看清了帖再回复 谢谢 我绑定的手机号 QQ号 邮箱都登录不了

网友:
我一般零钱都是控制在两百元以下以防账号丢失,之前密码错误也是能通过手机验证码登陆的现在我都没有设置密码了。

网友:
直接登录---手机号码登录----短信验证
别用那个帐户密码登录

网友:
我就是用qq登录的,我qq密码改了微信自动就报错,提示我重新登录

网友(2024-08-26):
引用 楼主:
看清了帖再回复 谢谢 我绑定的手机号 QQ号 邮箱都登录不了

提示的是什么

网友:
除非你的微信注册的时间比较早,那个时候注册微信是不需要捆绑手机号的(我的微信就是),后来注册的好像都需要捆绑手机号码,即使忘了微信密码,手机号码验证就可以登陆。

网友:
真是什么事都有!

网友:
手机验证码登录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