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手持小风扇简单维修千万不要随便充电。

楼主(2021-07-04):
『X折腾』手持小风扇简单维修千万不要随便充电。
有段时间风靡的手持小风扇,相信大家都不会忘记。。。

当时故障时充电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原因是太久没用

拆机看8脚芯片损坏了

后面直接拆了这个芯片

测试去掉芯片不影响风扇使用,但是无法充电,和被充电(原设备有USB母口,可以临时当做充电宝使用)

微距看芯片,已经损坏,裂的一塌糊涂

判断是因为电池亏电,电压掉到芯片所支持的最低电压,或者充电时达到芯片的最低供电,而将芯片损坏。
不过好在芯片不支持升压,所以去掉芯片不影响风扇本身的使用,只是不能被充电和充电。

网友:
这个东西满天飞 ,经常有各种各样的奇葩故障

网友A:
IC设计水平不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设计水平不过关

为了走量降低芯片成本,往往采用小晶圆核心,集成充电宝升压二合一等,简化掉过热保护。正品芯片是大晶圆核心,会考虑到过热保护问题。我网购4英寸折叠款F95C充电风扇也是烧芯片,装电池风扇一直很慢转动知道没电,无法调速断电,只剩充电宝模式,拆开后发现277霍尔烧短路,然后烧三档升压芯片。

网友:
我有一个这类风扇。看来要勤充电,不要等到电池没有电,停止转动了才来充电。

网友:
电池亏电,我也烧了一个手提风扇,芯片太差

网友:
我的小风扇充放ic没坏,原设计在充电时风扇只能开一档,自己加了个ip5306板子独立充电,就能够边充边用高档位了

网友:
我买的几个都是PW4054芯片

网友:
立烁这牌子最垃圾了,除了抄袭共田外观外,内部电路板也是很低廉的质量了。

网友:
我觉得是4056之类的

网友:
换个TP4056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它就是充电宝用的芯片

网友:
这货不是有欠压保护吗?

网友:
说实话,都不敢给这个充电,怕起火,二怕把电池充坏

网友:
偶的今年还没用,不知道烧不烧

网友:
是啊,很久没用的东西,千万不要马上充电,我有个手电,也是很久没用,电池电放光了,插上充电器充电,结果把充电器烧了

网友:
难道每次用之前还要先拆机体检一次么?

网友:
我都是把电池拿下来用充电器给电池充电。风扇自身带的充电功能信不过。

网友:
这不是折腾的理由哈哈,外挂电池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