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V头灯充电器 极简风 附手画原理图

楼主(2021-07-04):
拆机版块太杂了,这里清爽,你们在坛子里搜 居然没有以“头灯”命名的充电器,啥也不说了,也没啥说的

标识4.2V500ma

短路电流0.63A

输出电压4.19V(本来4.3V,改过)

手画原理图,画风很渣

OVER

网友:
半波整流单管rcc电阻转灯,拆完可以扔了~

网友:
用了第二次简化字,楼主应该是位60后的前辈。

网友:
电阻那里搭棚是原机的吗?

网友:
辛苦辛苦,这是最简单的转换电路了

网友:
这种 电路 永远 充不满

网友:
我还有比这个更简单的,光偶都省了.

网友:
这个不要用了吧……

网友A:
rcc电路初级没有过流保护不会炸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c电路初级没有过流保护不会炸管啊

有光耦控制13001,正常情况不会炸管,除非高压电容失效或者13001体质差就会

网友B:
这个是“焦耳小偷”的电路吗?怎么那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焦耳小偷”的电路吗?怎么那么像

这个是单管自激振荡电路,可不是一个焦耳电路能驱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单管自激振荡电路,可不是一个焦耳电路能驱动的,

两个原理是不是很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原理是不是很接近?
相近是因为就那么几个零件
一个是降压为主,一个升压为主

网友:
刚好前段时间亲戚拿来个头灯,说是电池放反充电一夜烧坏了,(这也能放反,真是防呆不防傻)初步量了一下,两节神火电池一节没有电压,充电器无输出,本来不想修这个破充电器了。感谢楼主测绘图纸,可以照图维修节省时间了。

网友C:
呃,打开充电器外壳发现,外表一毛一样,里面电路居然不一样,初步看前级多了一个8050,次级电路好像差不多,白嫖图纸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呃,打开充电器外壳发现,外表一毛一样,里面电路居然不一样,初步看前级多了一个8050,次级电路好像差不多 ...

这些图纸真那么香么?既然多了个8050那是不是应该还有颗稳压管

网友:
电路优化的好简单。

网友:
这种充电器,电流太小,实际使用意义不大

网友(2021-08-13):
转换效率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