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瘦身 方便外出携带

楼主(2021-07-04):
经常出差,携带的是一台老笔记本(联想K29),12.5寸的,原配的适配器体积小巧,只是电源线又粗又长,淘宝有卖一体插头的,要十几元一个,想想舍不得。

网友:
坛友,你变短了,之前的又粗又长竟然没了

网友:
变短了 ,也变粗了 。插到插座上占位置

网友A:
把中间的塑料剪掉,用普通8字电源线就能解决的问题,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
觉得这样改不妥,如果没有排插的话直接插墙上可能插不住,你不能带个排插出门吧?

网友:
这得立着插,否则就不好说了,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中间的塑料剪掉,用普通8字电源线就能解决的问题,搞得那么复杂

你这办法不错,哈哈。

网友:
丑得一笔,既然出差,条件不是自己说了算,如果碰到墙插,你就哭吧。如果好用,算我讲错了。

网友:
或者换个功率小点体积小点的充电器

网友:
用什么胶粘的这么结实。

网友B:
弄个65W pd的不好吗

网友:
这样插在墙上怎么插呢?还不如把那个插头剪短,买一个活动插头装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个65W pd的不好吗

再弄个转换诱骗器

网友C:
出差的话搞个氮化镓的吧, 这个联想原装20V/1.5A, 30W的氮化镓比你这个要小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差的话搞个氮化镓的吧, 这个联想原装20V/1.5A, 30W的氮化镓比你这个要小一半 ...

:titter:65w氮化镓差不多比这个小一半,我买的飞频65w,和之前乐视3.0的充电头尺寸几乎一样

网友:
比较好的办法还是弄一条短的电源线靠谱。

网友:
这样改,很占插座空间,不是很方便

网友:
我用一根雅格手电桶的8字充电线30CM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中间的塑料剪掉,用普通8字电源线就能解决的问题,搞得那么复杂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中间的塑料剪掉,用普通8字电源线就能解决的问题,搞得那么复杂

这样用很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