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伏充电器输出端电容坏了的表现

楼主(2021-07-04):
各位前辈老师正常可以充电的充电头

手头只有数字与指针两种万用表
请问用这简单的万用表,不拆机
能简单的判断5伏充电器输出端电容坏了吗?

相关问题也可以是
充电头输出端电容失效
充电头还能输出5伏特吗?

网友A:
充电头输出端电容失效,充电头可以输出5伏特。但是一接上负载,电压就掉得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头输出端电容失效,充电头可以输出5伏特。但是一接上负载,电压就掉得厉害 ...

还真不好说。。因为我手上有个输出只有4V的。。输入、输出电容都正常。。。

网友B:
论坛那个18650充电器带输入保护的,遇到充电头质量不好,充电电流会掉到300mA左右,亲身经历,后来充电头拆开,换了固态电容,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头输出端电容失效,充电头可以输出5伏特。但是一接上负载,电压就掉得厉害 ...

感谢具体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那个18650充电器带输入保护的,遇到充电头质量不好,充电电流会掉到300mA左右,亲身经历,后来充电头拆 ...

感谢经验分享
请问固态电容
是指钽电容吗?

网友:
一般表现都是掉电压,量一下电压不对换就对了

网友C:
这位纯老弟,感觉到最近你的问题有点多哈,在学习中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位纯老弟,感觉到最近你的问题有点多哈,在学习中吗?

 另类的十万个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位纯老弟,感觉到最近你的问题有点多哈,在学习中吗?

不刻意学习,不懂就问问
多亏有你这样经验丰富的拆机专家
实战解答,请问各种电源充电器,看不见螺丝的
就一定是卡扣连接吗?不会是胶水或者超声波吗?
这属于拆机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类的十万个为什么

同乐同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刻意学习,不懂就问问
多亏有你这样经验丰富的拆机专家
实战解答,请问各种电源充电器,看不见螺丝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那个18650充电器带输入保护的,遇到充电头质量不好,充电电流会掉到300mA左右,亲身经历,后来充电头拆 ...

是哪个充电器?有图吗?

网友E:
输出滤波,顾名思义,对输出部分经过单快速恢复二极管整流后的不平滑直流电进行滤波,使其更平滑。
如果输出滤波电容失效,不平滑的直流电接近交流,用直流档测电压一般会低,带载能力下降。
不拆壳子,可以在输出线上或者接口端接上相应的滤波电容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滤波,顾名思义,对输出部分经过单快速恢复二极管整流后的不平滑直流电进行滤波,使其更平滑。
如果输 ...

你是经验丰富的行家里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经验丰富的行家里手

略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