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两块技嘉h61主板点不亮

楼主(2021-07-04):
两块技嘉h61主板点不亮,一块刷BIOS好了,又发现一条内存槽不能用,换了个cpu也不行,算了就这样吧试了下另一块,发现可以点亮2代的U,3代不行。想着应该是BIOS太老,官网查了下,这个版本是支持3代U的。还是升级到最新版本,依然点不亮。这就不会了,希望高手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
挑u一般是vid问题

楼主:
没太接触过主板维修,搞不明白

网友A:
你这bios是原厂的么?还是其他主板厂家的?

网友B:
你把H61出了吧随便一个B75都是NB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bios是原厂的么?还是其他主板厂家的?

技嘉官网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H61出了吧随便一个B75都是NB茬

到不是等着用它,放着也是放着,搞搞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