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好多人说自行车码表用电感检测法不行,我不信邪,来个电路,请多指教

楼主(2021-07-04):
具体讨论见这个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7%A0%81%E8%A1%A8电路见下图。LMV331是微功耗单电压比较器,工作电压1.8-5.5V,静态电流在3V工作电压下在30ua这样。最大静态耗电在TL432,静态电流有好几个ua,有更高要求可以更换成TLV431。
LDO SGM2040的静态电流是非常低的,用于抬升电感L101的感应电压。电感L101采用CD54商品电感,其感应电压一般在几十个mv,在LDO的抬升下最低可以用10mv即可靠触发TL432。C101兼工作储能电容和脉冲延时电容,改变C101容量可以改变低电平脉冲宽度。
还没有搭实物验证,行不行请多指教。
DW01版本见这个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A:
会不会复杂了?
1mH的工字电感加一两个三极管能达到目的j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复杂了?
1mH的工字电感加一两个三极管能达到目的j吗?

我当初也是这个设想,在高速下或许可以,低速下感应电压太弱无法驱动三极管的。有坛友测试过,见这个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290
这个是目前我能给出的最简单的电感检测电路了,首要是要满足微功耗要求的。看过你发布的贴子,理论基础不错,期待你的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复杂了?
1mH的工字电感加一两个三极管能达到目的j吗?

如果能把电路整合进码表内,那肯定可以简化很多

网友B:
人家是在ua级别间断性供电的前提下改造。如果不考虑这个前提,一颗纽扣电池加一颗霍尔足矣,无需你这一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在ua级别间断性供电的前提下改造。如果不考虑这个前提,一颗纽扣电池加一颗霍尔足矣,无需你这一堆电 ...

激动什么呢,我没有否决霍尔的方案,只是想说用电感检测并不是不可行。我见过你对电感检测的研究和结论,我弄出这个电路只是研究讨论用并没有要求别人使用。有本事弄个电路给大伙看看?

网友C:
这个更简单,继电器线圈加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更简单,继电器线圈加光耦

简单是简单,不过得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工作。我在那个码表讨论贴里设想的单三极管方案更简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在ua级别间断性供电的前提下改造。如果不考虑这个前提,一颗纽扣电池加一颗霍尔足矣,无需你这一堆电 ...

跟你有不一样的观点就让你这么不高兴?讨论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在ua级别间断性供电的前提下改造。如果不考虑这个前提,一颗纽扣电池加一颗霍尔足矣,无需你这一堆电 ...

SGM2040一个ua的静态电流,LMV331平常不通电,TL432工作在比较状态 4,5ua的静态电流(不是工作在稳压状态需要至少一个ma的工作电流),这个不算ua级别你认为是什么级别呢?

楼主:
最低需要100mv的感应电压才能触发。HT7024静态功耗2ua,SGM2040静态功耗1ua,算不算低功耗?

网友D:
一点不同意见都听不了,那还讨论什么呢

你说的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点不同意见都听不了,那还讨论什么呢

你说的都对

搞双重标准码?你认为五楼那一个观点带有讨论的态度?

网友E:
电感检测法是可行的,大不了做成旋转变压器编码器方案 但场合感觉不适用,结构复杂 低功耗难做 成本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感检测法是可行的,大不了做成旋转变压器编码器方案 但场合感觉不适用,结构复杂 低功耗难做 成本也高 ...

因为这个对你无用,不想花心思,所以几个原件1,2元的成本也会让你认为复杂成本高。泡一个看上的女人,即使费尽心思花费几十万你也会认为值,是不是这个道理?

楼主:
@邓穿石 @yh老杨  今天收到了用签到红包撸回来的几个10mH工字电感,接了一个最简单的电路做测试,磁铁贴近电感快速来回移动都无法点亮LED。
X宝能买到的现成的最大电感量的工字电感就30mH,估计也难驱动三极管点亮LED。

网友F(2021-12-02):
引用 楼主:
@邓穿石 @yh老杨  今天收到了用签到红包撸回来的几个10mH工字电感,接了一个最简单的电路做测试,磁铁贴近 ...

能换成场效应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换成场效应管吗?

我冇适合的mosfet,你可以试下

网友:
轮毂发电,锂电池供电,不在乎功耗问题

网友:
继电器线圈+强磁,可以点亮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