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荣耀9I自动升级失败无法开机

楼主(2021-07-04):
现在手机怎么这么流氓?我把自动下载更新什么的都关了,怎么还能更新?关键是手机能用,更新后进不了系统了,变成砖头了,更新就是为了让用户换手机吗?
下面只有一个重启设备,点击后还是重启到更新,等一会还是升级失败周而复始!按什么组合按都没有用,REC/FAST都进不了
在网上也没有找到方法,现在清除数据都不行

网友A:
想开一点,某品牌更新就不能关闭。安卓低端坏了就坏了吧,换机。

网友B:
找找旧固件刷机说不定还能开机,以前也遇到了强制更新版本很多软件闪退,联系客服,推到所谓的技术员,直接就说了我们为了给用户体验着想留了后门的,是强制升级的,买华为手机第一件事就是adb停用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找旧固件刷机说不定还能开机,以前也遇到了强制更新版本很多软件闪退,联系客服,推到所谓的技术员,直接 ...

希望出个用adb删除系统自带的垃圾APP和停用升级的教程

网友C:
应该还有更新的选项没有关闭
升级失败,去售后那里试试,看能救回来嘛

网友D:
珍惜人生, 远离道德绑架. 嗯, 从以前某带荣耀花学费得到的教训.
奈何傻子太多依然前仆后继的

网友E:
一般只要手机使用中没有明显缺陷我都不会升级系统。

网友F:
我用小米,解锁刷机,刷面具随便折腾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用小米,解锁刷机,刷面具随便折腾

我也小米红米,解锁刷机随便玩。
华为的不能刷机吗?应该也可以刷机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也小米红米,解锁刷机随便玩。
华为的不能刷机吗?应该也可以刷机吧? ...

华为绝对是流氓中的战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华为绝对是流氓中的战斗机。

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小米,解锁刷机,刷面具随便折腾

我也是!只是当年我们这有个老太太!我妈的手机坏了,她带着我妈去买的荣耀,我才不会选这个品牌呢!不过当时的红米也不是太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只要手机使用中没有明显缺陷我都不会升级系统。

我也是!但是这个开关会自己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珍惜人生, 远离道德绑架. 嗯, 从以前某带荣耀花学费得到的教训.
奈何傻子太多依然前仆后继的:titte ...

可是当时都买这个,也不是我想要买的,是别人带我妈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有更新的选项没有关闭
升级失败,去售后那里试试,看能救回来嘛

不知道!后来我看到手机壳里面有水,把后壳拆下来,用电吹风吹吹,就可以了,应该和进水也有关!这也没有掉水里怎么会有那么多水呢?会吸水吗?就是桌子上有点水,不至于能进水吧?我从来没有遇见这么差的手机!以前我也没有让手机进水,但是洗澡的时候弄上水多点也没有事,这个手机这样估计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开一点,某品牌更新就不能关闭。安卓低端坏了就坏了吧,换机。

当年要是我买我会买小米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找旧固件刷机说不定还能开机,以前也遇到了强制更新版本很多软件闪退,联系客服,推到所谓的技术员,直接 ...

这个不需要先解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找旧固件刷机说不定还能开机,以前也遇到了强制更新版本很多软件闪退,联系客服,推到所谓的技术员,直接 ...

adb停用更新这个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小米红米,解锁刷机随便玩。
华为的不能刷机吗?应该也可以刷机吧? ...

我听我说一般手机店都不会,如果需要他们都是找别人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