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KPE收音机拆机

楼主(2021-07-04):
地摊上淘的,为花钱而买的,实在没啥可买的,又不想空手而归。
于是瞎买。
没见过的牌子KPE。据说是山寨货。连两节5号电池的长度都不对。无奈拆开来看看,天线的那根线断了,换了一根,其他的没动。
通电不拉天线居然还能收到好几个台,效果还可以am的话就一片杂音啥都没有。这玩意,电容居然还没挂。奇迹呀。
电路板拿不下来,我又太懒不想破坏。就算了。没有集成块,好像也没看到晶体管。难道在另一面。懒癌发作,不想拆了。

网友:
巴基斯坦制造?

网友:
賊不走空。原件都废啦!

网友:
电池盖也没有,正面也看不到芯片,估计是 1191、1019之类。
        空走 又如何。

网友A:
看到那个斜着安装的100K就知道,这芯片一定是1019/1191/1691或KA22425/22426,还有个三星的s1a******的芯片

楼主:
算了没事可做,彻底拆了。
果然是索尼的芯片,怪不得效果还行,这两块钱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那个斜着安装的100K就知道,这芯片一定是1019/1191/1691或KA22425/22426,还有个三星的s1a******的芯片 ...

厉害,果然是索尼的1191m

网友:
看这样的外壳,应该是东莞生产的

网友:
有索尼集成块还是垃圾声音了,外围电路太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