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apyoo水牙线

楼主(2021-07-04):
yapoo水牙线用了半年不到突然不运作了,一通拆发现电机好的,是395电机的。调速也好的,电源部分坏了,仔细看是abs210-lj烧糊了,貌似是个整流桥,买了一个只写着abs210的桥在路上,看外形一样。求大佬指点能不能通用?

网友A:
干脆外接个12v电源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脆外接个12v电源算了

手上有个垃圾12v1A的电源,把板拆出来放进去可以胜任吗?

网友B:
到底是什么牌子的?标题与内容的英文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什么牌子的?标题与内容的英文都不同

apyoo,内容写错了,对不起啊

楼主:
abs210到货了,换上无果,又买了个12v3a的电源落版,试试看,不知道电流够不够

网友C:
这玩意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好用吗?

好用,但是质量太弱了,比之前用的碧洁的交流电机的差太远了,那个用了五六年电子部件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好用吗?

好用,简直是牙龈发炎患者的福音

楼主:
换上了12v3a的裸板,妥了,但是板子偏大放不进原来的电源壳

网友(2023-10-10):
12V1A就够了

楼主(2024-09-30):
更新,换上去的电源板服役了3年,在里面震董,输出端虚焊了,铜皮没过孔,没办法再焊了,看到和旁边的电感是共脚的,把它喊道电感的脚上,结果电机就转了一下,然后就噶了,哎,没办法又花4块巨款重新买个电源板换上。图片是上次换上去的拆机电源板,做工不错的,电容是你吃糠的,测试没有输出了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