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美的空调遥控器并改造增加背光屏幕和背光键盘 晚上不摸黑

楼主(2021-07-04):
晚上睡觉起床调空调太费劲了,虽然空调上有显示屏,但是摸黑找键盘按键还是费劲,索性拆改一下背光键盘和屏幕

今天要拆的就是这个货,原机有背光电路但是阉割了 补上

从报废老人手机上拆得旧屏幕一块,取白色均光板一片,
一定要用均光板,否则亮度不均匀

再拆一个贴片LED 焊在原焊盘上

背面电路齐全,只补一个R10限流电阻,因为还要改键盘灯 所以这里直接短接

只有屏幕背光还不够,一样摸瞎看不清键盘,
索性飞线补一个键盘灯,因为PCB就有一些均光效果了 所以直接放背面对着PCB

打上绿油固定

UV灯固化10分钟

成品效果,还不错,10秒自动熄灭,并没有怎么费电

网友:
这个改的不错

网友:
这个改得不错,赞一个!

网友A:
去年买的一个柜式空调,也是配的这个遥控器,没有背光,晚上摸黑用不到就没改,有空也改下。这就是减配啊,之前家里的挂壁式空调配的都有背光,现在都减配了吗?

网友:
和我家的一样型号,不过我没有那本事

网友:
这个改的真好,赞一个!

网友:
我华凌的空调也是这个款式 但是有背光

网友:
终于有不错,可操作性又强的空调机遥控器改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买的一个柜式空调,也是配的这个遥控器,没有背光,晚上摸黑用不到就没改,有空也改下。这就是减配啊, ...

这个也减配,服

网友:
改得不错,赞一个!

网友:
现在新的都有背光了  并且温度是半度调整的

网友:
新版是这样的,有背光,但是字太小了!

网友:
这波操作神了

网友B:
有背光,要按键持续按3秒上才亮,还有新出空调带WiFi功能,手机就可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背光,要按键持续按3秒上才亮,还有新出空调带WiFi功能,手机就可以控制。 ...

摸手机和用智能音箱大半夜的都不好用,还是遥控器来的实在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如何通过遥控器调处空调自检的功能啊, 就是可以显示T1、T2等温度的

网友(2022-08-21):
我的遥控器,R10是一个151的电阻,但是 LED的位置L2没有电压,怎么办?

网友C:
加灯太费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灯太费电了

改成锂电池降压,做个充电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