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雕刻机A轴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1-07-04):
我2010年买了一个4轴雕刻机,最近想学学A轴的使用,因为年代久远,卖家已忘记A轴的减速比和细分值。我在MACH3里输入A30,A轴能旋转360度,我当前的设置如下,向请教一下大家,该怎么设置才是正确的,谢谢!

楼主:
奇怪,一到正格上,那些能“指点江山”的喷子立马不见了,连屁都放不了一个。

网友(2021-11-19):
引用 楼主:
奇怪,一到正格上,那些能“指点江山”的喷子立马不见了,连屁都放不了一个。 ...

首先你的知道传动比第二你得直到驱动细分才能算出脉冲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一到正格上,那些能“指点江山”的喷子立马不见了,连屁都放不了一个。 ...

还有你图片拍的是x轴参数而不是a轴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一到正格上,那些能“指点江山”的喷子立马不见了,连屁都放不了一个。 ...

1.别人没义务帮你。
2.术业有专攻。
3.骂人的话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