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一根2芯延长线附较细RVV电线简单压接方法

楼主(2021-07-04):
DIY了一根2芯延长线,平时用来延长接2相插头小功率电器,效果还可以。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用料:2相公、母插头,0.5m2的护套线。

2相公插头,铜质插脚,铁质螺丝。

2相母插头,铜包铁质簧片,铁质螺丝。

2米0.5m2的铜质线芯护套线。

附:较细RVV电线简单压接方法
这种较细线径的RVV电线压接,一般可将线芯从带外皮线缆对折后,线芯与带外皮线缆交叉一下,垂直放入固线柱内,使用螺丝压接带外皮的连线,线芯接触固线柱。当然也可以使用过锡法、套加VE0508针形端子法。

PS:RVV电缆
全称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软电缆,又称轻型聚氯乙烯绝缘聚,俗称软护套线,是护套线的一种。 RVV电线电缆就是两条或两条以上的RV线外加一层护套。RVV电缆是弱电系统最常用的线缆,其芯线根数不定,两根或以上,外面有PVC护套,芯线之间的排列没有特别要求。 字母R代表软线字母V代表绝缘体聚氯乙烯(PVC)
比如:RVV2*0.5就是2根0.5平方毫米的线外加一层外护套,护套的作用是:
1、保护电缆内护层不受机械损伤和化学腐蚀;
2、增强线缆机械强度。RVV电缆主要用途:应用于电器、仪表和电子设备及自动化装置用电源线、控制线及信号传输线,具体可用于防盗报警系统、楼宇对讲系统等。

相关链接:
DIY一个风扇降速插座

网友:
小功率用用还行,都可以用红包撸,尤其是电缆1块多1m还是0.75以上的,不过里面用热熔胶固定一下用起来要舒服多了

网友A:
线头那里能镀点锡就更好了

网友B:
插头应该买可以转动的,这样2孔三孔都可以插。。。

网友:
这种插头2元多一个感觉有点亏,有便宜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头那里能镀点锡就更好了

软线不可压接,要做铜鼻子。

DIY者,烫个锡最方便,不需要准备各种各样的头子。

网友C:
偶用红包撸了一根,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头应该买可以转动的,这样2孔三孔都可以插。。。

后来又做了一根,插头可以转动的,支持10A的2孔3孔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头那里能镀点锡就更好了

这种较细线径的RVV电线压接,一般可将线芯从带外皮线缆对折后,线芯与带外皮线缆交叉一下,垂直放入固线柱内,使用螺丝压接带外皮的连线,线芯接触固线柱。当然也可以使用过锡法、套加VE0508针形端子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用红包撸了一根,在吃灰

先备着,说不定什么时候用上了。

网友:
非常实用啊

网友:
楼下车棚里面给电瓶车充电使用,车棚给的充电插排都太远,好多充满电了的车都不挪开,弄这个线拉长了充电

网友:
线头挂上锡 会更好~~~

网友D:
楼主做的很实用

两种插头有链接吗,也打算试试

网友:
用1平的线合适点,通用性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做的很实用

两种插头有链接吗,也打算试试

可以网上找一下,搜索:两脚母插头

网友:
也许强迫症吧,线接点我一般要挂上锡再拧

网友:
说线头挂锡再压的估计都没啥经验软线挂锡压时间长了会松动,会接触不良,其实不挂锡反而还很稳,挂锡目的是防止线头松散,殊不知锡会受热涨冷缩加上接触电阻发热反而更不牢固,好多人可能以为我说错了,其实你们慢慢品吧

网友:
撸了一根1.5

网友:
多股线压接时,线会散的,最好的办法是冷压接线端子……,当然一般小功率电器这样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