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智能垃圾桶电路板

楼主(2021-07-04):
智能垃圾桶线路板烧了,还有救吗?

网友:
X宝上好像有板,

网友:
没有办法了,这个坏的是主芯片,如果坏的是电机驱动MOS,还可以尝试修一下,这个连修的机会都没有

网友:
集成度太高了,只能淘宝换新主板了。

楼主:
找不到同款的呢,运费也是个大头……

网友:
垃圾桶看做工一般   也没必要折腾重新换个垃圾桶

网友A:
以前买过类似的,只花了¥ 9.9:titter::titter:

网友:
我家的都是感应垃圾桶都手动用了

网友:
买新垃圾桶算了,更加快更加好用,更加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过类似的,只花了¥ 9.9

9.9包邮吗?拆个主板也划算呢!

网友:
随便用51写一个好了

网友:
前几天到时修了一个智能垃圾桶,修的是那个齿轮,主板当时还仔细看过,居然没拍照,

楼主:
就算买芯片了,但板子糊了可能也不行哦!再说程序咱也不会呀!

网友B:
某宝九块九买了一个,用三防漆把电路板刷一遍,再弄一坨玻璃胶包住,放卫生间,目前用了两个月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九块九买了一个,用三防漆把电路板刷一遍,再弄一坨玻璃胶包住,放卫生间,目前用了两个月没事 ...

有没有网址给一个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网址给一个啊?

刚看了一下涨价39.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一下涨价39.8了

没戏喽!

网友:
只有我用乳胶漆桶做垃圾桶的吗?

楼主:
不上档次呀!

网友(2023-11-24):
我有两个智能垃圾桶,都是因为主板坏了。但是没有淘到合适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