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型号的老路由器闪存 与内存大呢

楼主(2021-07-04):
手里有TP740  842 886 都是1M+8M   请问前几年国内老路由器有哪些型号的路由器闪存内存大呢,比如4+32  2+16

网友:
1+8老传统了。

网友:
路由宝 无线云 ……这类玩意儿算路由器吧

网友A:
要便宜就新3,要信号好就K2P,都16+51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便宜就新3,要信号好就K2P,都16+512的

新3 是32+512...............

网友:
4+32的比较多

网友:
我的hg255d,应该是16+32的。还有usb接口。

网友:
老的newwifi的机器配置挺高的。

网友:
740 840 v1的都行,能直接刷 dd op

网友:
看看ASUS/网件之类高端的,分分钟都是256+512之类

网友B:
tp的841n v5 v6 v7 和941 v5 v6 貌似都是4+32吧
主控是7240还是7241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的841n v5 v6 v7 和941 v5 v6 貌似都是4+32吧
主控是7240还是7241

941N V5是4+32,V6V7都是4+64了,当年家用算比较好的产品,自V8后也被TP玩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