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单片机烧冒烟了,怎么办?

楼主(2021-07-04):
冒烟了,怎么办?

网友:
脑死亡。还搞毛啊。

网友:
再买一块单片机。

网友:
放进冰箱冷冻室冻上十年八年,也许能活过来。

网友:
确定是单片机?啥电路?啥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A:
看看左下角那个3条腿的是不是被击穿了?有可能那是个lDO

网友:
这很好办,换一块就是。

网友:
你对它做过……,只能凉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左下角那个3条腿的是不是被击穿了?有可能那是个lDO

三条脚的是662K……

网友B:
纯净的硅烧起来是不会冒烟的,你这个冒烟,说明你芯片里的贵不够纯净,把芯片拆下来,用火焰喷枪高温烧烤,去其杂质,装回,就不会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净的硅烧起来是不会冒烟的,你这个冒烟,说明你芯片里的贵不够纯净,把芯片拆下来,用火焰喷枪高温烧烤, ...

不在乎冒不冒烟,在乎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条脚的是662K……

看外围电路应该是个稳压器,十之八九击穿了,你还得查查还有没有其它期间挂掉。MCU挂了除非弄到代码要不就要逆向工程

网友:
给它办个隆重的葬礼,让你借机体面一下。

网友:
用脑过度?不堪重负...

网友:
扔了吧,没救了。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楼主节哀

楼主:
这种14脚双例的单片机一般都用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楼主:
怎么做个简单的电路,能开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