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物理考试啦:伯努利方程还是气体状态方程?

楼主(2021-07-04):
外边造房,扬尘特别大。门窗加密封条太麻烦,我索性暂时用塑料布+双面胶从内部贴窗框上,彻底隔离。据说北方老房子取暖,除了棉帘子,也会用透明胶把缝隙贴死。北佬说,根本不用担心氧气不足。。。

然后我是南蛮啊,梅雨天靠空调续命的。我发现一开空调,塑料布立刻向内鼓起。这表明,房间处于负压。即低于外界大气压。这也正常,因为制冷,温度降低,气压随之降低的。(姑且认为我房间门的密封性极好)

为了验证,我就把门打开,门的不远处,就有小窗直接和外界相通的。

按说,这样气压就平衡了。可是塑料布依旧向内鼓。。。

于是我就怀疑是流动气体或导致气压降低?根据伯努利方程,确实是这样,但对于密闭空间,难道部分气体的流动,会引起整体气压下降?

好像也不对。

为了验证,关空调。然后开台扇(无论空调还是台扇,风向都是不朝塑料布的)。结果塑料布不鼓了。。。

两种思路都解释不通啊

网友A:
大楼烟囱效应,熟称风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楼烟囱效应,熟称风水。

嗯嗯。我这个是跃层,而且有阁楼,阁楼还开了小窗。所以烟囱效应比大楼有过之而无不及。等于是整个内部空间基本处于轻微负压状态。

但是我不开空调,这塑料布是不鼓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我这个是跃层,而且有阁楼,阁楼还开了小窗。所以烟囱效应比大楼有过之而无不及。等于是整个内部空 ...

夏天,地面热,空气上升,楼道烟囱效应明显,房间负压,塑料布内鼓;
冬天则反过来,地面由于建筑物阻拦,风速大,伯努利起作用,反烟囱效应,房间正压,塑料布外鼓。

因此,在冬天,寒冷空气,利用每一道缝隙,朝房间灌,空气是进来的。
夏天空气是从房间出去的,凉快感不明显。

所以,民间有北风精,南风傻的说法。

网友:
如马路是南北笔直,伯努利特别明显,烟囱效应小菜。

我读书时为了节约车钱,走路大半个城市,冬天经过南北笔直马路特别冷,其中有一条弯曲的马路不冷,自然,这马路商业发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夏天,地面热,空气上升,楼道烟囱效应明显,房间负压,塑料布内鼓;
冬天则反过来,地面由于建筑物阻拦 ...

嗯嗯,谢谢指教!不过冬夏的空气是进来还是出去,是否说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指教!不过冬夏的空气是进来还是出去,是否说反了?

我是音箱刷漆体会到的,做过几对小音箱,阳台正南,冬天味道全进房间,难闻的很,半个多月都去不掉。

夏天刷漆一点味道闻不到。

按理冬天北风向南吹,正南阳台油漆味闻不到才对,事实恰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音箱刷漆体会到的,做过几对小音箱,阳台正南,冬天味道全进房间,难闻的很,半个多月都去不掉。

夏 ...

那么我觉得“”夏天室内负压”得分两头说。

对于独立楼房,大豪斯,带阁楼的跃层,因为居住活动产生的热量带动空气上升,所以其内部,尤其是一楼,其实不分冬夏都是负压为主。把这些建筑极端简化,就是工厂大烟囱,这也是“烟囱效应”的来源。

另一方面,夏天室外地表空气是上升的,较高的气温也使空气密度降低,所以大气压较低,而平房,多层楼房的各户内部,空气相对静止,室温相对较低,所以对外是正压。同理反推,冬天是负压。

只有这样,才符合您观察到的油漆味规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我觉得“”夏天室内负压”得分两头说。

对于独立楼房,大豪斯,带阁楼的跃层,因为居住活动产生的热 ...

同意你的说法,4楼可能要更正,烟囱效应无论冬夏都存在,冬天可能更甚,楼内上冷下热,温差明显。楼外,冷气下降,形成循环,还有一个可能是冷风楼顶吹过,冬天风大,伯努利通过楼梯间对整座大楼抽真空,与烟囱效应两相叠加,所以,房间负压。

夏天,烟囱效应依然存在,不过上下皆热,作用不明显,而楼外,热气上升,且没有阻隔,上升速度更快。夏天,南风微弱,形成不了伯努利效应,从而产生与冬天相反的循环,房间正压。

分楼内,楼外,是很好的思路。

网友:
我研究这些其实当时为了买房,在解困房,经适房之后,房价全面上涨,这是国家的思路,没想到啊!这才是大聪明。
我看过一间格局不大好的二手房,楼龄也新,格局不好,但价格也便宜,关键是能拿出现金一次性不需向银行借,可家里那位嫌这嫌哪的,完全没有跳出买房自住的筐筐。

还有一间新楼盘顶楼,没人要的,价钱也低,我想买来玩音响的,订金5K我已经交了,家里那位还是阻止,以致订金被没收,哎!

这两件事只做其中一件,资金起码翻十倍不止。

网友A:
我看过元首的我的奋斗,“生存空间”的印象深刻。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元首的我的奋斗,“生存空间”的印象深刻。

女人不能干政,这个一点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女人不能干政,这个一点没错。

我是从最后贴往回看的。电视上正放默大妈和中国开视频会。我心想,这话从何说起?

看到10楼,啊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从最后贴往回看的。电视上正放默大妈和中国开视频会。我心想,这话从何说起?

看到10楼,啊哈哈 ...

默大妈是执政,默大叔没干政呀

回应本帖,夏天空气水分大,空调冷凝后转为水,房间负压,新鲜空气通过各个缝隙进入补充,所以空调房空气清新不闷。

同理,电冰箱大概负压,结霜越来越多。
冬天空气干燥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