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榄菊灭蚊灯 插电无反应

楼主(2021-07-04):
买的69.9元的那款,昨晚插电还亮,风扇也转,但今早上起来就不工作了。
拆开来看看:

从 灯 和 风扇 输出的接线来看,应该是如上图,上面接12V风扇是地方,两根针脚分别是直流的负、正,下面接紫色LED灯的不知道是多少V,两根针脚分别是直流的正、负。
但测试发现,
1、用二极管档(蜂鸣档)测试12V风扇输出口,2个针脚是连通的;
2、变压器输出有2个针脚,其中在方框内的一个针脚连接一个单向二极管,用二极管档(蜂鸣档)测试这个单项二极管,双向均导通;(烧了?)
3、变压器输出有2个针脚,用二极管档(蜂鸣档)测试,2个针脚也是连通的(且导致后面的所有元器件几乎全部连通,唯独除了紫色灯的+极针脚以外);(变压器烧了?)

变压器上 印 有 Y3 23 字样。

求高手分析!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及如何维修?
我猜想应该是变压器烧了,但不知道对不对,以及如何更换。

网友A:
变压器一般不会烧。你不接LED灯板看看风扇可以工作吗?

网友B:
输出整流二极管击穿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一般不会烧。你不接LED灯板看看风扇可以工作吗?

也不工作,万用表直流档测量风扇两脚是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整流二极管击穿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感觉那个二极管应该也击穿了,但是为什么变压器2个输出脚是连通的,我想不通,按道理不应该是一个+、一个-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工作,万用表直流档测量风扇两脚是0V。

嗯。看来供电有问题!换个二极管试试看。先不接LED灯和风扇看看有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感觉那个二极管应该也击穿了,但是为什么变压器2个输出脚是连通的,我想不通,按道理不应该是一个+、一 ...

变压器输出脚就是次级绕组两脚,就是一个线圈哪有什么正负,线圈阻值很小,万用表测肯定是全通的。先把二极管换掉看看能不能工作,找个废旧开关电源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整流管,不是in4007之类的管子哦。

网友:
从你的描述来看应该是那个R2M(具体型号是多少?)二极管击穿了,你测风扇口导通说明了这点,先换二极管吧。

网友D:
灭的都是不吸血的蚊子,智商税的一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输出脚就是次级绕组两脚,就是一个线圈哪有什么正负,线圈阻值很小,万用表测肯定是全通的。先把二 ...

次级肯定不能用低频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看来供电有问题!换个二极管试试看。先不接LED灯和风扇看看有没有电压输出。 ...

二极管已拆,上面有2行字,上面一排写的是SR2100,下面一排写的是MIC。
在淘宝上买了可以代换的SB2100。等到货了换上去试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输出脚就是次级绕组两脚,就是一个线圈哪有什么正负,线圈阻值很小,万用表测肯定是全通的。先把二 ...

感谢分享变压器知识!如果有合适的视频或者什么的可以发我学习一下,变压器我确实不懂。
二极管已拆,上面有2行字,上面一排写的是SR2100,下面一排写的是MIC。
在淘宝上买了可以代换的SB2100。等到货了换上去试试。

另外,为什么那个二极管击穿了会导致风扇口2个针脚连通呢?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灭的都是不吸血的蚊子,智商税的一种

只有雄蚊子才喜欢紫色光吗?没研究过这个。求解答?

不过这东西确实能吸到很多蚊子。
我这蚊子比较多,少点蚊子飞来飞去,也是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有雄蚊子才喜欢紫色光吗?没研究过这个。求解答?

吸血的蚊子不趋光,对二氧化碳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次级肯定不能用低频二极管

二极管已拆,上面有2行字,上面一排写的是SR2100,下面一排写的是MIC。
在淘宝上买了可以代换的SB2100。等到货了换上去试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吸血的蚊子不趋光,对二氧化碳感兴趣

我还买了引诱液放在里面,那个据说是模拟人体二氧化碳那些气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还买了引诱液放在里面,那个据说是模拟人体二氧化碳那些气味的。

这个可以有,用白糖和酵母在遮光的条件下可以释放二氧化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变压器知识!如果有合适的视频或者什么的可以发我学习一下,变压器我确实不懂。
二极管已拆,上 ...

看图,变压器次级线圈和二极管是串联的,如果二极管击穿短路就相当于直通了,那么你测风扇口就相当于直接测次级绕组,线圈阻值很小,万用表蜂鸣档肯定叫了。

网友:
要看视频可以去B站搜搜相关的电子基础视频看,不过基础性的东西还是建议看书,比如图书馆,看视频太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有,用白糖和酵母在遮光的条件下可以释放二氧化碳

我感觉那个引诱液效果不错!至于这个方法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尝试尝试,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