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rts5732dl开卡初始化失败FC command timeout,0x2040

楼主(2021-07-04):
怎么弄都不行是不是我的开卡软件有问题啊 求大神解答 来个开卡软件

网友:
不是有提示吗!谁告诉你坏盘开卡就一定能过?坏块太多开不过也很正常!

楼主:
我这个坏块太多了吗?

网友:
不跑RDT,MODE就选错了,选MP,右边检查RDT去勾,  另外转接卡尽量用JMS578或者1153E刷NoUASP固件接在USB2.0开卡。

网友:
开卡要用ASM1153E转接卡 开卡设置选MP 不行就直接拆颗粒上2258XT或者PS3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