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新)拆电饭煲,报警E1故障,传感器测量都好的,找到原因

楼主(2021-07-04):
更换两个传感器后仍然是工作一段时间报故障,电路板全拆出来测试,主板之间排线接口接触不良的问题,加热后容易虚接。处理接头后工作正常。
感谢各位坛友的分析。

网友A:
锅盖线断的情况多,你来回晃动晃动看看。说不定时好时坏呢

网友:
传感器是好的话就顺着检查一下线路看哪里断了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看图片,未发现明显故障,检测一下,上盖的温度传感器?  那里经常弯折,电线容易断

网友:
这里容易折断,拉出来看看

网友:
锅盖与锅体之间的开合轴的位置,排线查一遍。       多数是哪里又断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锅盖线断的情况多,你来回晃动晃动看看。说不定时好时坏呢

线没有断,阻值也正常,是煮完饭才报E1

网友:
e1貌似发热盘传感器故障,最烦就是这种电子式电饭锅,总有莫名其妙的故障,还是老式磁钢温控方便简洁,如果上下传感器没问题的话,就是主控挂了,我碰到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线没有断,阻值也正常,是煮完饭才报E1

那还是底部传感器,跳保温出问题了。

不排除楼上说的主控挂了。

只能先换一个锅底传感器,看是否是干烧数值不线性导致的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是底部传感器,跳保温出问题了。

不排除楼上说的主控挂了。

底部传感器拆下来用开水测过,没问题,主板也测过,直通芯片了,两个传感器之前在芯片内部有14k,怀疑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部传感器拆下来用开水测过,没问题,主板也测过,直通芯片了,两个传感器之前在芯片内部有14k,怀疑芯 ...

没听明白你说的话。啥叫直通芯片了?两个传感器在芯片内部?

网友:
一般芯片损坏的机率很小的,还是再检查下其它地方……

网友C:
不喜这种,复杂问题多。老式方便维护,便宜,100多元一个,用5年没问题。若处理下发热盘3支撑,用10年不是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喜这种,复杂问题多。老式方便维护,便宜,100多元一个,用5年没问题。若处理下发热盘3支撑,用10年不是 ...

煮饭快,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