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修一副没声音耳机!

楼主(2021-07-04):
手头有一副耳机没声音,判断为耳机插头内的导线断裂,就做了个修复手术,因为没有合适的外壳就找了个电容,拿掉里面的东西,用空壳装上,哈哈,成品效果还挺好!

网友A:
这种还是不修为妙了,大耳机不香吗?

网友:
可以的不错 ,这种耳机线寿命长 就是插头尾巴里面容易断

网友:
电容不错,可以让声音更干净

网友:
不错,电容用的好,很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还是不修为妙了,大耳机不香吗?

打发时间,修好了继续发挥余热!

网友:
电容外壳很有个性

网友B:
不怕短路吗?

网友:
热缩管真心没这个电容壳好看,学得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怕短路吗?

里面有热缩管绝缘

网友:
这电容壳挺好看的,瞬间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