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不锈钢盆有针尖大的洞,用什么补靠谱?焊锡?

楼主(2021-07-04):
pvc胶?502?丁基胶带?

网友A:
丁基胶带

网友B:
我是用焊锡,很难看,还鼓了个小点

网友C:
曾经用AB胶加薄的不锈钢补过

网友D:
氩弧焊帮点一下

网友:
网上广告看的A、B铸工胶可以试试看(本人没有亲测过)。

网友:
支持五楼的说法,想完美修复,氩弧焊吧。

网友:
如果不加热使用,502或者铝膜贴就可以,如果温度超过100度,或者上电磁炉使用,氩弧焊,铜悍!

网友:
如果只是不让它漏,可以用一根针插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丁基胶带

就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焊锡,很难看,还鼓了个小点

我这个底不是平的,可以焊反面,正面还有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用AB胶加薄的不锈钢补过

修过玻璃瓶,ab胶也挺结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氩弧焊帮点一下

没有那个,只限家里能找到的工具

网友:
水的表面张力

网友E:
无论最终外观如何,盆子漏了就用焊锡堵是最靠谱的方案,只是焊不锈钢需要酸性助焊剂不容易粘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论最终外观如何,盆子漏了就用焊锡堵是最靠谱的方案,只是焊不锈钢需要酸性助焊剂不容易粘锡。 ...

懒,下次一定

网友:
小时候家里搪瓷盆破小洞就是用牙膏皮卷成小细卷然后塞到洞里面两边砸,相当于使用铆钉把洞给铆上。现在牙膏皮也都不是铝的了,盆也变成不锈钢的了

网友:
还打算用来装吃的或者做饭吗?装工具无所谓,做饭上面说的好多都重金属超标了吧

网友:
激光焊,或是冷焊,氩弧焊我是越补越大

网友:
扩大一点儿,用铜电线剪一毫米长,两面用锤子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