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一个某宝上卖二十多块的9V充电电池

楼主(2021-07-04):
周末在家太无聊,做一个锂电升压的9V电池消磨一下时间,坛友分享的PCB,采用SX1308升压,TP4055充电。

虽然很早之前就从坛友处分享了10块9V电池的升压板,期间也收集了好多块报废的6F22电池准备用来改升压电池,但因为懒,嫌拆电池、外壳开孔太麻烦,所以一直都是这样裸奔着用的。

今天无聊就做一个带外壳的吧,先找齐元件,东拼西凑,有些是拆机的,另外再准备好我的土炮加热台

冰箱里取出凯某顺的锡浆

眼花手抖,挤成这样差不多了

再用颤抖的手放上元件

加热完毕,有的地方锡多了,有的地方锡少了

再用烙铁修整修整,洗干净

拆旧电池的接口

用漆包线焊上

折过来,用热熔胶粘在一起

怼进外壳里看看位置

接下来就是最麻烦的开孔了,这个是充电口的孔

这个是充电指示灯的孔

充电孔开的倒是对得很正,这个指示灯的孔看走眼了,又扩大成这个样子才能看见指示灯

找来一块玩具飞机上拆的锂电,400mAh,焊上

统统怼进外壳里

空隙有点大,可以再塞一块电池,可惜我只有这一块

塞点泡绵顶一下

这个底部的封口想不到有什么好方法把它封起来,既美观又方便以后拆出来维修的,先这样用

4055的充电编程电阻选大了,用了个10K的,使得充电电流只有111mA,懒得再拆了,以后再换吧

网友A:
100ma充电发热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ma充电发热不?

他这个电池估计是动力电池,1A都不发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电池估计是动力电池,1A都不发热

我是说充电板发热不,如果发热大的话用热熔胶不妥,用704比较合适,如果发热不大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充电板发热不,如果发热大的话用热熔胶不妥,用704比较合适,如果发热不大就没事。 ...

不热,4055好像最大是400还是500mA的,应该没事。

网友C:
这个电感用的不错啊!高倍率电池配小电感,编程电阻是18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感用的不错啊!高倍率电池配小电感,编程电阻是182?

观察太仔细,被你戳穿了,,其实土炮回流焊焊接的和最后装到电池壳里的不是同一块板。这块182电阻的板我用到了一块1000mAh的电池上,充电电流有300多毫安,目前这块电池在万用表里裸奔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观察太仔细,被你戳穿了,,其实土炮回流焊焊接的和最后装到电池壳里的不是同一块板。这块182电 ...

主要是我经常用4054,习惯性的看了一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我经常用4054,习惯性的看了一眼!

我原来是用4054的,后来装好外壳后插上试试充电,刚开始充电电流100MA正常,没想到只过了几秒后突然变成1安多,外壳发热,我赶紧拔掉充电线,但是充电指示灯还在亮,发热还在继续,吓得我手忙脚乱又撬开外壳,抽出电池和电路板,都来不及焊了,咔嚓一下把电池线剪掉了一根,这才止住了发热,。后来万用表量了一下,4054居然多个引脚都击穿了,阻值几十欧,怪不得大电流,后来换上了4055才正常。

这个是换下来的4054,NND买到假货了?

网友:
简单实用,内部貌似还能塞一粒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原来是用4054的,后来装好外壳后插上试试充电,刚开始充电电流100MA正常,没想到只过了几秒后突然变成1 ...

我刚开始用4054的时候,2、3脚经常连锡,还不好拆,有次焊的时间长了,内部肯定烧坏了,也是输出电压高了,当时不是充电,是做led驱动。

我来说说我用的4054,去年支付宝有红宝的时候在义胜家买的最便宜的6分钱一个,前后大概买了100多?丝印有lth7的,也有4054的,这个丝印为4054的有点次,估计6分钱就是这个4054的,lth7的应该比这个贵!

说说电路,这个电路图是我现在用的,一开始是没有r4、c4和led2的。4054网上的电路还是有不同的版本,应该厂家不一样

r4和led2是学这个板子上的,这个板子上预留了c4位置,我没加,直到最近才发现c4的用处。那个丝印是4054的,空载电压有4.8v,之前一直没测过就用了。lth7空载好像是4.3v左右。
第一次买这个电路板的时候,我还在用洞洞板!买回来吃灰,学会打板后,打了几次才拿起来研究了下这个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开始用4054的时候,2、3脚经常连锡,还不好拆,有次焊的时间长了,内部肯定烧坏了,也是输出电压高了 ...

感谢分享,我的也用完了,是时候要买一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开始用4054的时候,2、3脚经常连锡,还不好拆,有次焊的时间长了,内部肯定烧坏了,也是输出电压高了 ...

刚去看了下,义胜家的4054现在最便宜的卖2毛5,还要2块的运费,这么一看现在芯片确实涨价了不少啊,连这种低端的都涨了好几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1265521049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我的也用完了,是时候要买一些了。

别买,现在都是高价,不刚需等以后价格降下来再撸也不迟

网友E:
3块多的模块,买了,但还没组装起来

网友F:
买的主板,漏电太厉害了。只能在电池串个小的拨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买,现在都是高价,不刚需等以后价格降下来再撸也不迟

差点没忍住!幸好你吼一嗓子,我的购物车已经放了60块钱“优信“的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3块多的模块,买了,但还没组装起来

那个模块我也买了一块,好处是上面有个电位器可以调电压,不足是它静态耗电比较大,需要加个开关,因此不太适用于万用表这种设备,我已经用在其它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的主板,漏电太厉害了。只能在电池串个小的拨动开关

是的,买的模块静态耗电比较大,需要加个开关。我这个板坛友在设计时在升压后的输出端用一个PNP管来控制SX1308的使能脚,有负载时才给使能脚一个电压让芯片开始工作,因此静态耗电很低,不用加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