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简单的3.5*v锂电池电压监测电路

楼主(2021-07-04):
万用表用的单体锂电池升压9V,怕电用完了不知道特设计了此电路。
用TL432做了个电池电压监测电路,电池电压高时LED很亮,当电压跌落至3.5*v时LED就突然特别暗,提示充电,当然这时表还是可以用的
一般锂电池电压跌落至3.6v以下时电量就很少了。
测试中手中的橙色LED启辉电压1.75v,两个LED和一个560欧电阻串联也许可以用,不过突变效果不如上面的电路

关于锂电池
【测试数据参数来自网络】

网友:
高手!技术贴

网友:
这个耗电还是比较大的哈。。。用锂电池保护板啊,旧手机电池满天飞,随便拆。这是个试验电路,电压3.6V时通过R11,R12分压,保护板电压大概2.45V左右,低压保护,P-与B-断开,输出高电平,驱动Q1。

如果电压恢复到4.2V不灭灯,可以在R12到地串接二极管再修改R11,R12的阻值,让保护板电压能恢复到3.1V,P-与B-导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