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碟刹沾了机油打滑,有什么简单办法清理掉

楼主(2021-07-04):
前几天给车轴加多了机油,滴到刹车片上,现在发现刹车易打滑失灵,用纸巾擦了刹车片,效果不好,有什么简单办法处理?

网友:
简单的,用洗洁精、牙膏,抹上去后滴点水,再把刹车轻带,转动几圈,用瓶子倒点水冲洗一下。这两种没有腐蚀性。不拆也可以洗。
肥皂、洗衣粉,也行,对橡胶没有腐蚀性,但对金属和轴承里的润滑油有腐蚀性,不要搞到轴承里边去了。
漂白水、漂白粉,也行,腐蚀性更大,主要是要小心不要搞到轴承里边去了。

酒精、花露水,也可以,没有腐蚀性,而且干得快,需要用布擦,不然酒精挥发完,油还是会留在上边,安全性比较安全。

天那水、松香水、洗板水,汽油、化油器清洗剂,对像胶和腐蚀性,不能洗刹车片,洗完变硬变脆就没用了。也要小心不要搞到轴承里去,会把润滑油搞坏。千万别沾到轮胎,沾上哪哪就会老化开裂。

还有个办法,搞点面粉扑上去,让它摩擦掉。

网友:
洗洁精水使劲喷

网友:
拆下来令片清洗啊

网友:
用汽油清洗吧,注意别粘到轮胎就行了,或者用厨房清洗油渍的那种去油污清洗剂也行

网友:
天那水吧,,,不过得需要拆下来清洗

网友:
光处理刹车片恐怕不成,卡钳上也有,弄点无尘布沾着洗板水香蕉水之类的顺缝隙擦擦卡钳

网友:
找取材容易的,街上五金店买松香水买把刷子,洗刷刷。
超市买洗洁精、刷子洗刷刷,最后清水冲洗干净

网友:
化油器清洗剂 这是最简单最方便的  不过要注意保护车漆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化油器清洗剂搞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化油器清洗剂搞起,,

楼上说的对,化油器清洗剂

网友:
化油器清洗剂效果太猛,烤漆都会腐蚀,还是汽油比较好,

网友:
用无水乙醇先试试,偶洗过打机油的链条,感觉还行

网友:
用汽油冲洗一下,别的都不易除去。

网友:
汽油是不错的选择,洗洁精得配热水洗。但是,最佳的选择应该是高压水枪,直接物理剥离油污。刹车片里面也可以直接喷缝隙。

网友:
这个来令片跟碟片都黏上机油了
来令片得拆下来,刹车片可以不用拆
用酒精试试

网友:
试试pdd的几块钱包邮精密电子清洗剂,这玩意去油效果也挺好,我都拿它当洗板水用

网友:
我们这里的老板都是用火烧碟片和来令片。

网友:
洗洁精啊

网友:
沾了油的刹车片,就变硬了,无论什么清洗剂都弄不干净,只能说清洗剂洗后勉强能用,想要效果好,还是换一副来令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