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skil 5744无刷冲击批开箱简评,与大有5228简单对比

楼主(2021-07-04):
618京东下单的,期间物流信息一直没有更新,客服说物流中间出现问题,现在仓库也缺货,建议我取消订单,说可以补偿30元,我拒绝了,反正不急用,就让它挂着,终于3号有物流更新,今天到货。

1电1充1机头,3xx入的,第一次买skil的产品,主要是因为大有品牌目前没有推出无刷冲击批,其他厂家牌子暂时不打算考虑。作为一名大有5228有刷冲击批的重度使用者,7年多来手头上一共5把5228,其中2把已经阵亡,2把服役中,1把全新机头备用,4块1.5Ah电池今年已经自己更换为比克2750动力电芯,感觉尚可。经过多年的维修生涯,对5228的品质还是比较肯定的,也是大有品牌的忠实用户。除了5228,还买过5728有刷电扳手(已经阵亡),5262扭力电批(闲置,用过冲击批的人通常不会再用可调扭力批),5733电扳手(服役中)。早期也买过2把小品牌得锐12v冲击批,感觉一般,电池续航也不好,后来送给朋友用,从此改用5228一直至今。

就机身而言,5744比5228短小一些,由于采用平推式电池,手把长度自然比5228长,整体而言还算小巧。标配2.0ah电池,拆开看了,三星2000mah电芯,这点比目前5733配的中国芯要厚道一些。平推式电池比插入式要稳固得多,5228用得时间长了,有时候使用中电池会脱出来,卡扣磨损导致的。无影灯是个亮点,这个灯的色温是暖白光的,估计4000k左右的色温,直视也不会很刺眼,好评。开关线性:应该说是当前无刷电机的通病,线性较差,低速下无法做到有刷电机般的柔顺,比较难以掌控,5228可以低速应付十字小螺丝,5744似乎有点难,还好有高低两档力度可调,对付十字头螺丝问题还不算太大。双头批头兼容性:5744无法兼容双头批头,只能用单头批头,而5228可以全兼容。扭力:5744最大120N,5228最大100N,应付十字螺丝、6厘、8厘螺丝足够了,10厘以上螺丝就轮到5733出马。续航及其他功能,有待日后使用中验证。

有网友提到,为什么不考虑5733H?这个和我工作用途有关的,日常维修中拆卸塑胶面板的自攻螺丝、6厘、8厘公制螺丝居多,100N扭矩合适,不至于打崩十字批头或者打断螺丝。5733H达到200N扭矩,远远超过实际应用的要求。再者,5733H机子个头也较大,操控上不够5228灵活。也考虑过worx wu132,当时618期间4xx两电一充感觉也可以,如果大有日后也推出类似的产品就好。

最后说一句,各位打六角头钻尾螺丝(接m8套筒),尤其是钻入厚板材,尽量不要长时间用冲击批持续工作,会过载,这是我阵亡2把5228得出来的教训,而对付十字头钻尾螺丝还是可以的,当然偶尔打几颗六角钻尾的问题也不大。用5733电扳手加m8套筒或者5733H打钻尾螺丝就没有问题,不过有可能冲击力度过猛会导致钻尾断掉。个人觉得打六角钻尾螺丝,最合适的工具会是5282之类的20v无刷锂电钻,扭矩、续航都比较理想。

以后有空会写一下大有12V锂电池更换电芯、阵亡5228更换mos管修复的帖子

网友:
无影灯 爱了,女性版可以再配个折叠镜

网友:
平推电池手感比直插电池手感好很多
第一重量平衡,第二握把细点

网友A:
你这5228打6角燕尾钉就阵亡?冲击批就是需要冲击,不堵钻怎么会坏,说明机器高负载承受不了,易损坏。
用松下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WU132调速手感挺好

网友:
楼主有没有5228的残机出售?

网友:
线性和无刷没什么关系,不舍得花钱在上面而已,牧田12v无刷比有刷还要好控制

网友:
对12V的平推电池的充电钻冲击批无爱,不如直接上平推电池的18V充电钻冲击批,续航长扭力大;

12V要的就是小巧轻便,小空间灵活使用,平推式电池在狭小空间使用,电池就会碍事,

用过大有5228,感觉比博世GDR10.8V冲击批差些,GDR10.8V冲击批安装家具用了近五年,电机碳刷磨完了,现在用得伟DCF887。

网友:
怎么不买5733h?

网友:
冲击批打燕尾还会烧机子?
一直敲然后坏了?

网友:
过载就阵亡,这属于质量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5228打6角燕尾钉就阵亡?冲击批就是需要冲击,不堵钻怎么会坏,说明机器高负载承受不了,易损坏。
用松 ...

这个过载指的是严重过载,持续1分钟以上持续打击,当时我用六角钻尾螺丝打穿2cm厚度的夹板再穿入六分钢管,一共持续打了10多粒,到最后一颗阵亡的,此时5228已经严重发烫,电路板发出焦糊味,确实对12v的工具确实有点苛刻了。我在日常维修中每天都在用5228,拆装螺丝,偶尔用六角柄钻头打孔,几年下来都用不坏

网友:
狗东349没入!我选择锐奇有刷6412!

网友:
冲击批,好用选牧田,松下,其实牧田171没劲,转速太高了,反而低速扭力太小了,好比汽车挂3档起步加速都是3档位,低速就显得扭力不足,说白了就是高转低扭,

网友:
5228很耐用,电池衰减也小,除了夹头前面的卡环坏了,其它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过载指的是严重过载,持续1分钟以上持续打击,当时我用六角钻尾螺丝打穿2cm厚度的夹板再穿入六分钢管 ...

这种情况应该是设计缺陷,散热没做好,有刷机本身就容易发热,散热没做好的话是容易烧,你看现在的无刷机,普遍散热孔比较大,米沃奇的都能塞下手指头了就是为了更好的散热,如果长时间重度使用我个人建议在5228的原先的散热孔上在开几个大点的孔,特别是电机扇叶的位置。

网友:
就喜欢冲击批.

网友B:
5228是我见过最差的大品牌冲击批,没有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5228是我见过最差的大品牌冲击批,没有之一。

不至于,我第一把5228也服役了差不多4年才挂掉,电池还能用,容量估计剩下一半,对于有刷电机而言大体上还是比较满意的

网友(2021-10-30):
心水那个角向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