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创EDA如何画这样的PCB

楼主(2021-07-04):
各位前辈老师好力创EDA采取自动布线,已经画过几次了

像下图这样的非自动布线,大量铜箔留下,少量断开部分去除
这在力创EDA里面该怎么画呢?

换个问法,就是力创EDA里该如何手绘PCB
把该处的铜箔去除,力创EDA是哪个工具
请老师前辈赐教

网友A:
铺铜,字数。比如:

网友:
铺铜,铺的时候链接到需要的网络上就可以,焊盘的连接方式也可以选是直接连接或者只连4个角

网友A:
你那个图纸好像是TP4056充锂电的吧

网友:
铺铜或者多边形,推荐铺铜工具

网友:
铺铜或者实心填充都是可以的

网友:
没用过力创的EDAprotel或者AD里面用keepout勾出要填充的形状然后铺铜,挺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图纸好像是TP4056充锂电的吧

老师好
是sun40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铺铜,字数。比如:

你这个24650效果如何,接光伏板还是dc电源,可能分享一下

我做的接空载20v左右的光伏板,充4串,使用没问题,就是效率低,重新布线等板子中

网友B:
快捷键E,按一下,然后自己拖吧

几乎所有软件都会有帮助,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捷键E,按一下,然后自己拖吧

几乎所有软件都会有帮助,看一下吧

Mark一下,也许你这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图纸好像是TP4056充锂电的吧

四个边都有脚,怎么可能是4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