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论坛有会修投影仪的吗?奥图码DLP投影机电源板少了

楼主(2021-07-04):
奥图码投影仪电源无缘无故就烧了,群里有大佬会修吗?或者谁有拆机的卖啊?

网友A:
这论坛的大神,除了人,但凡跟电子有关的,都会修……

网友:
确定故障点,能自己修就自己修,不能修就上闲鱼收拆机件换。投影仪这玩意非常怕摔,你寄来寄去的,很容易出别故障

网友:
买拆机板换吧,除非老手,这种炸机故障自己修买配件的钱都可以比得上拆机板了,现在修液晶电视也是换板来的痛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论坛的大神,除了人,但凡跟电子有关的,都会修……

不用除了人,强大的坛友人也照样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论坛的大神,除了人,但凡跟电子有关的,都会修……

坛友还会修痣疮

网友:
手动割痔疮

网友B:
这款和HD27/OEX9132/HD70/X341/S341/W341基本通用,注意灯泡功率要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和HD27/OEX9132/HD70/X341/S341/W341基本通用,注意灯泡功率要对上。

高手啊,你有这个电源板吗?卖我一个啊或者有偿维修也行

网友:
哪有无缘无故就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论坛的大神,除了人,但凡跟电子有关的,都会修……

人也会修。点菊花的,镶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手啊,你有这个电源板吗?卖我一个啊或者有偿维修也行

没有,以前修过,目测你的板子给主板供电开关管对外部引弧。这个一般修完全可以修的,但是不知道灯泡的桥有没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以前修过,目测你的板子给主板供电开关管对外部引弧。这个一般修完全可以修的,但是不知道灯泡的桥 ...

应该是的,放在车库的,比较潮湿,可能导致的,我直接更换个保险不知道行不行?现在保险是断路。放那好好的突然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的,放在车库的,比较潮湿,可能导致的,我直接更换个保险不知道行不行?现在保险是断路。放那好好 ...

不能换保险,这么再次上电会扩大故障,找本地修电器的修修看看。可以发个朋友圈估计有电子爱好者这么久简单很多了。

网友C:
低压区放电这应该坏的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压区放电这应该坏的不少

大佬你会修吗?

网友D:
如果近的话,我可以来试试,还没有出现我修不好的电源,但是主板坏了也许我会翻车
我搞不定过普源的信号发生器,主板好几块芯片字体被磨掉了。你可以偿试画一下图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近的话,我可以来试试,还没有出现我修不好的电源,但是主板坏了也许我会翻车
我搞不定过普源的信 ...

我南京的,你在哪?我可以寄给你帮我看看啊?修不好没关系,方便加个微信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南京的,你在哪?我可以寄给你帮我看看啊?修不好没关系,方便加个微信吗? ...

真的太远了,哥们,也划不来,有百分之90把握,毕竟修过不少电源,基本原理差不多,无非就是各种保护及反馈电路而已,我地下室就有修好的,扔在那里,一会儿我下去照片给你,太久了,我都把这事给忘了,卡西欧激光投影机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太远了,哥们,也划不来,有百分之90把握,毕竟修过不少电源,基本原理差不多,无非就是各种保护及反 ...

很有必要的啊,要不然那么好的投影仪就扔了,帮我修一下多少钱我寄给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