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的AO史密斯电热水器漏水,拆开里面的水垢一塌糊涂

楼主(2021-07-04):
上个星期五领导发现家里的电热水器漏水.......
周末拆下来看看还能拯救不,用了13年了,第八年的时候换过一次镁棒,里面的水垢一塌糊涂!最后只能换新的了~

网友:
图片拍的不错,如果配上文字说明就是完美的精品了。

网友:
还以为楼主要修一下,用半个世纪,看来我想多了

网友:
史密斯的镁棒超级难拆

网友:
传说能用一个世纪的热水器

网友:
拆都拆下来了,清洗一下有多难吗?

网友:
内胆还是挺厚的,再新买的不一定有这个好,网上有人发视频切割热水器内胆都挺薄的。

网友:
AO史密斯的镁棒怎么细?不过洗过用了4年的AO,出来的还不是很脏,涂层好吧。

网友:
用一个世纪了,该换了

网友:
镁棒好迷你,话说无意中在店里看见这货好贵,普普通通的都五六千

网友A:
一直懒得拆
我家的镁棒早该换了

网友:
里面没拆开吗?我用了几年的热水器拆开里面彻底清洗,水垢有半脸盆那么多,大的水垢有拳头那么大。河南的,水质太硬。平时买的那种除水垢剂,什么醋酸的,都没什么用,根本化不开陈年老垢的。

网友:
查出哪里漏了吗?家里有个同款,控制坏了,求到付送配件,加热棒啊,板子啊,什么的求到付送

网友:
这是时间久了密封圈失效渗水锈蚀吧,控制板还能卖些钱

网友:
我以前也是用的AO史密斯的。每两年需要更换一次镁棒的。换镁棒时可以请师傅给你清洗,里面的水垢太多了。比较恶心人的。

网友:
AO史密斯的。
不是说可以从爷爷用到孙子辈的吗?
也会坏?
也要修?
是不是假的AO史密斯呢?

网友:
正常的镁棒直径有约4CM,你这是用得干干净净了。
本人换过家里的镁棒,不是很难,先是拆下来拧,发现不好拧,还是挂在墙上换的,网上几十块买了2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懒得拆
我家的镁棒早该换了

我家一个也用了6年了,不过用的频率不高,不知道不通电镁棒烂的是否慢点

网友:
人家广告语说能用一个世纪,你这才第13个年头就换啦?!

你现在买新的未必比这个质量更好。。。

网友:
这电路板国产货元件,成本压的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