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点另类的omegasays数字万用表简单拆解

楼主(2021-07-04):
前段时间在闲鱼上开到这个表,感觉“高端大气”,,7月1号发粮后就下手一台。

新的。
到手先拆。

包装还算完好。

拆开就3件:表,电池,表笔,

真面

顶面

背面

屁股后面

去掉后面盖板,滑盖式,三个螺丝孔,上面两个长的,下面一个短的。

中间的语音模块,可以拆的。

里面的板子是积木式安装

上一个外接电源接口

楼主:
图片挂了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就是没看到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就是没看到主控

max133的

网友B:
一百块买个随便买个啥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百块买个随便买个啥不好?

虽然有缺点但这表绝对是值百元的,max133/134是芯片大厂还在玩dmm时期最后的几个高级货之一,非常高级的档位开关,虽然楼主图片没拆到这个开关。

网友C:
很奇怪的表,还有语音播报?还能外置供电?还带耳机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奇怪的表,还有语音播报?还能外置供电?还带耳机输出?

omega主业是实验室仪器,特别是测温,万用表算是玩票,出来的东西有点另类

网友D:
这表我有一个,用料秒杀FLUKE;

缺点我说下:
    1. 没有蜂鸣器档位
    2. 没有自动关机功能  (这个最要命)
    3. 语言报数这个功能当年是个高科技, 放在现在相当鸡肋,塑料味的英文
    4. 交流和直流是通过表上的按钮去切换的,不是通过旋钮去切换的

网友:
R.O.C还是打个码吧,,以前在沿海打工的厂经常看到这标签

网友:
这玩意隔壁2015年就有卖。。多少年了还没出完。。

网友:
这表我也有一个。做工不输FLUKE,用料做工都不错,优点是出数稳、准,缺点是无档位指示

网友E(2021-09-23):
引用 网友D:
这表我有一个,用料秒杀FLUKE;

缺点我说下:

没有自动关机居然也成了缺点?
看尾部,这货有电源输入,还有数据输出,很明显这玩意是生产线上的检测设备,不是维修用品,搞成自动关机算啥玩意了?

网友F:
这表没蜂鸣档,不然就买台玩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有自动关机居然也成了缺点?
看尾部,这货有电源输入,还有数据输出,很明显这玩意是生产线上的检测设 ...

忘记关闭电源,下次用就得换电池;

这个就是万用表, 不是啥生产设备;

不过貌似那个时期的万用表都是没做自动关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忘记关闭电源,下次用就得换电池;

这个就是万用表, 不是啥生产设备;

你家维修用的万用表都提供电源输入接口还有数据输出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表没蜂鸣档,不然就买台玩玩

这表最精华的部分,楼主没有贴出来。

一个是瓷片排阻,另一个是螺丝组装的铜轴波段开关,非常豪华的玩意。

只不过,这玩意拿来当维修表真的很鸡肋…………我是买了3个OMEGA的电偶拿它当温度计,更鸡肋

网友:
看起来不错,语音是汉语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家维修用的万用表都提供电源输入接口还有数据输出接口?

这个不是理由,  现在很多表都带红外通讯接口;

耗电大的手册表都带充电接口, 如示波器表;

还有就是OMEGA这货非常耗电,比DT830的表好耗电多去了, 所以经常用的话,电池耗不起,所以才有外接电

源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理由,  现在很多表都带红外通讯接口;

耗电大的手册表都带充电接口, 如示波器表;

我承认你抬杠抬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