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ROSE拆解:拆个良心的LED灯泡。卡迪之光!

楼主(2021-07-04):
好像是别人给的。差点被我当成垃圾扔掉。。。

还能亮,而且还挺亮。。。

看了一下,居然有13W?

测一下,还真有13W啊!

拆开看看,貌似不错哦。

双芯串联6V灯珠。

灯板是铝基板的。表面上看,下面贴着一块铝板。
把下面这块铝板撬开没想到,里面还有个铝的壳子,和这铝板用导热胶粘在一起的!良心啊!
驱动没拆,不过可以肯定是横流驱动。差点就当垃圾给扔了。。。

网友:
铝基板横流驱动良心啊!

网友A:
现在很少有这样的良心厂家了。有也是价格奇高。前不久买了几个飞利浦13W经济型的都是30一个。恒亮型的更高价。

网友:
好不好看分量都知道个大概,壳子厚实,拿在手里有点分量的一般不差,那种拿在手里轻飘飘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LED灯泡目前还没见过有配重的

网友:
感觉外壳不用铝的都不良心 散热不行容易坏

网友:
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对这种造型的没什么好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少有这样的良心厂家了。有也是价格奇高。前不久买了几个飞利浦13W经济型的都是30一个。恒亮型的更高 ...

飞利浦灯具当然贵了,买阳光照明牌20瓦球泡灯,再配输出电压范围合适,7瓦恒流驱动板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灯具当然贵了,买阳光照明牌20瓦球泡灯,再配输出电压范围合适,7瓦恒流驱动板替换。 ...

上次商场活动5折买了几个,算下来也不算太贵了。

网友:
可以了,最起码散热不差

网友:
双灯碗散热,还算不错的。

网友:
这个尺寸做13w,这样的散热可能还是有点憋屈。降低到8w~10w能长寿

网友:
总觉得现在的灯不耐用

网友:
建议降低功率使用,毕竟不是整体铸铝哈哈哈哈呵呵哈哈哈呵呵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良心  良心 。。。。。

网友:
帮同事修过这种灯泡,功率足,热度够大。最好在外壳上开些散热槽,不然时间长了,还会热死。

网友:
拆了就跟垃圾没多少区别了

网友:
见到的便宜货都是玻纤板,阻容供电的,寿命看人品

网友:
还没拆彻底啊,不像mm风格啊

网友:
这就完了?!没把它改成手提式探照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