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东芝7D2H,SM3267居然不支持

楼主(2021-07-05):
电压3.3,短接SB4,是格式化失败,短接SB8的卡down,什么都不短接是什么忘了,百度了一下,居然真是有几个人3267量产失败,原厂就有的参数,还有SPI居然不能量产,什么鬼

网友A:
水平问题 不要怨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问题 不要怨主控

我了个去,怎么跳线的,电压1.8行不行,难道是我没有焊接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了个去,怎么跳线的,电压1.8行不行,难道是我没有焊接好?

老颗粒去找P,Q开头的量产包,新版软件67ae对老版本东芝支持度很差(怀疑固件换了人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了个去,怎么跳线的,电压1.8行不行,难道是我没有焊接好?

SB4 SB8 SB10  而且2D颗粒1.8/3.3都能用,用哪个电压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颗粒去找P,Q开头的量产包,新版软件67ae对老版本东芝支持度很差(怀疑固件换了人做) ...

我去了,还有这么一说,真是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颗粒去找P,Q开头的量产包,新版软件67ae对老版本东芝支持度很差(怀疑固件换了人做) ...

不行,算了,不折腾了,群里有人说3267对于某些东芝颗粒支持就是不好,还是喜欢镁光英特尔,不用折腾,方便!~~

网友(2023-10-14):
引用 网友A:
水平问题 不要怨主控

你这个是双贴7D2H识别成了8D2H?

网友:
3267遇到类似问题,换903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