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MX25L6406E这颗芯片是不是BIOS

楼主(2021-07-05):
一台笔记 本拿到手人家焊过了电池和可能动过MX25L6406,没有相关图纸,在这里问大家判断一下这颗芯片是不是BIOS,目前偶尔能开机指示灯亮,屏幕无响应。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

网友:
是的,没错,8M的如果有可调电源的话,看下电流能上到多少。遇到过联想坏BIOS的机器,电流上到700-800MA不亮机的,刷BIOS就好了

网友:
64M的容量有点大,但图示位置应该是BIOS芯片

网友:
旺宏的FLASH存储器,容量64Mb

网友:
8m   bios芯片

网友:
有些有两个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