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接线,到底谁应该负这个责任?

楼主(2021-07-05):
此贴无图。

2018年我工地发生过这么一件事,过年前电工A去拆的电杆上的四根电线,两红一绿一蓝。过一个月工地复工A不来了,B去接的线,B把蓝线接零线其余接火线,线接好后送电,烧了上万元的电器。因为供电局用蓝线接了火线,而那根绿线才是接零线的,最终供电局背了锅出钱修了电器。
现在问题来了: 谁的责任?

网友A:
不是黑线才是零线吗?还是新规范绿色零线?说实话那种情况没有黑线我也会拿蓝线当零线

网友:
入户以外的线归供电局管,责任很明显

网友B:
供电局   A  B 都是给供电局打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黑线才是零线吗?还是新规范绿色零线?说实话那种情况没有黑线我也会拿蓝线当零线
...

这么说,你平时的错也犯得不少吧?

网友C:
 关键是A拆之前的线是谁安装的!

网友:
我从来不相信线的颜色,也不根据线的颜色来接线,接线之前我一定会检测一遍,相序检测不了的时候,最起码的火线和零线一定要搞清楚。

网友:
供电局有责任,没有按规范接线
电工也是没有按规范操作,接线前没有确认,各打五十大板

网友:
火线/黄/绿/红,零线蓝/黑,地线黄绿双色,话说电工连电笔也没有?

网友:
说实的,如果是单相电器,零火对换是不出事的,三相的就相当于缺相了。一般比较规范的,接线头上,三相线都标示ABC,单相标示L,零线都是N,保护地PE。电老虎也让楼主老板唬住,牛13!感觉主要责任是电工B,一般在接线前要搞清楚相序及线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A拆之前的线是谁安装的!

原先只是线的颜色错了,相线和零线都 是对的。

电工B接线只看颜色不管零火胡乱接线送电,才是最大责任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局   A  B 都是给供电局打工的

AB都 是工地的电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黑线才是零线吗?还是新规范绿色零线?说实话那种情况没有黑线我也会拿蓝线当零线
...

蓝线零线   黑线地线

网友:
都有责任,电工都不测试的吗?这个电工也是牛逼,看线的颜色接线

网友:
主要责任是供电局,不按标准规范来拉的线。B电工次要责任,接线的时候只看颜色不测试就接

网友:
这当然是供电局的责任了,因为供电局用蓝线接了火线,接线之前就应当检测和标示出ABC的三相线,民用电器(220V)接入三相电源,如果没有地线和零线时,必须严格按照星形接法,即三个用电设备其中一根线接入三相电源中,然后再将三个用电设备的另一根线归纳接在一起。或者二个用电设备串联后再接入三相电源中,这样才是安全的。

网友:
都没按规范操作,这种事情马虎不得。电工B既然发现线的颜色不对就应该测试确认,而不是凭经验。 供电局换了线的颜色就应该标示清楚。

楼主:
我认为应该这样划分责任

电工B接线依葫芦画瓢,送电前没有做任何检测验收就送电,才是这起事故的最大责任者,占60%以上的责任;
供电局电线用错颜色,未及时纠正,占30%的责任;
电工A拆线没做记号,发现线色错误(可能一拆了之根本就没发现)没有及时记录和交接,占10%以下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黑线才是零线吗?还是新规范绿色零线?说实话那种情况没有黑线我也会拿蓝线当零线
...

应该蓝线才是零线。

网友:
都有责任呢这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