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宾得K-m单反详细拆解,宾得最后一台CCD单反。

楼主(2021-07-05):
自己有个宾得km单反的电池盖坏了,无法使用,丢掉又可惜,遂海鲜网收了一个km的尸体拆件。
此尸体估计原来进过雨水,有部分地方有锈迹,也有部分地方短路烧坏,然后被非专业人士胡乱修理,排线好多地方被扯断,
有飞线,焊接点非常糟糕,轻轻一拉就掉下来,估计就没修好过。
拆的同时惊叹小日本的技艺,大大小小螺丝估计都有1-2百个,大小零件全部肢解估计有上千个,宾得最后一台ccd单反,大家看图吧。

电池盒上的应该是xy轴传感器

可以看到用的是5面镜,5块玻璃粘合来,里面是空心的,节省成本。

很小的那个是目镜里面的对焦点提示屏投射在五面镜上的。

闪光灯组件,电容有高压,需要放电。

来了一大块ccd,不是现在主流的cmos。

传统单反快门分前后帘,有两层,是塑料片,低端单反用料低端,不是钢片。

宾得的光圈门,就是这个电磁铁惹的祸,不过km没有这个毛病。电磁铁是常合的,通电往外弹开。

反光板下面是单反的核心部件之一,对焦系统,那个可是高科技。

对焦系统和光圈控制及对焦马达一体的,组成了光电控制的核心部件。

对焦部件的背面是一块芯片,是直接坐在上面的,小长条是目镜里面的单反参数信息,一个小显示屏。

闪光灯电磁阀控制,和光圈释放一个道理。

有点乱,大家凑活着看吧。

网友A:
请问楼主尸体的目镜镀膜是否完好,可否参与分尸?我的目镜被我擦花了,中间位置没法用了。

网友B:
录像机和单反都是机电一体化民用产品的皇冠

网友:
话说宾得的几个公主,到目前成像还是相当优质,数码时代宾得粉越来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尸体的目镜镀膜是否完好,可否参与分尸?我的目镜被我擦花了,中间位置没法用了。 ...

目镜镀膜视乎没问题,回去我再看看,不过好像有部分对焦的光电系统和这个目镜用螺丝和胶(调光路)黏连的,我现在也记不得怎么拆了,如果拆了动了光路怕影响对焦,建议慎拆,你要这个配件的话,送给你,短信我地址,顺丰到付。

网友:
镜后快门结构,可以适当简化原厂镜头结构,兼容没有镜间快门副厂镜头。有些超薄机身微单,原厂镜头得有镜间快门,拍照快速移动物体没果冻现象。

网友C:
大神问一下,在你的维修帖里看到你用的是14500的锂电池,请问宾得kx可以用3.7V的锂电池吗,如果可以的话,怎么放置电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问一下,在你的维修帖里看到你用的是14500的锂电池,请问宾得kx可以用3.7V的锂电池吗,如果可以的话, ...

不好意思,你大概问错了吧,我没有维修过啥,kx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普通电池和专用锂电都支持吧?用国产电池夹+充电电池就行了,国产组装电池也很便宜。

网友:
手持K10d的飘过,还可以用,蛮好!!

网友D:
楼主海鲜市场是不是118元的那台K-m?我也有个K-m电池仓坏的,想买个坏机换壳的,看价格118就换个电池仓有点不值,犹豫下就没下手,再想起去看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海鲜市场是不是118元的那台K-m?我也有个K-m电池仓坏的,想买个坏机换壳的,看价格118就换个电池仓有点 ...

不是的,100包邮的那个,看到了立马下手,以前有人卖配件,就电池盖要1,2百好像,除了拆配件之外,拆单反是一直惦记着的事情,呵呵。

网友:
这个太复杂,几乎无发完整装回了吧!或者装上多一堆螺丝.

网友E:
楼主为啥打码

拆了电池盖还能放海鲜市场出了

网友:
巴适 奈斯  nic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为啥打码

拆了电池盖还能放海鲜市场出了

把爪纹打磨一下,信息时代懂的。收这个单反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想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录像机和单反都是机电一体化民用产品的皇冠

刚也想说这句话,民用机电一体化产品,这两个确实牛逼到不行。

网友(2023-01-28):
可惜了,宾得,除了尼康,佳能,还有现在的sony、松下之外就属他了

网友:
这个单反内部零件可不秒。

网友(2024-03-14):
厉害了,哪天也拆一下看看

网友(2024-05-26):
楼主的相机尸体还在吗?我的同款km快门组件坏了,不知能否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