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机械硬盘无法格式化怎么办?

楼主(2021-07-05):
一块希捷500g的硬盘,格式化都无法完成。重新分区也无法保持,在格式化失败后自动恢复成原来分区的样子。用系统自带工具还是第三方工具都一样。本来怀疑是0磁道损坏,但是对硬盘进行坏道扫描没有发现有坏道。各种分区软件和低格都试过,没用。这种是什么情况,应该用什么软件处理呢?

网友:
前面先折腾傲梅分区助手、diskgenius试试看。不行再用mhdd扫描吧,然后低格,低格很损伤硬盘的。

楼主:
除了第一个没用过,其他都试过没用

网友A:
win系统自带的用着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系统自带的用着没有

自带的也无效

网友:
挂载到一个系统中,然后CMD进入DOS,执行diskpart命令,继续执行list disk命令,找到无法格式化的硬盘,通过select命令选择它,再通过attributes操作来查看关联的硬盘属性信息,其中“只读”属性就是表示的写保护,如果状态为“是”表示 有写保护,如果为“否”表示没有写保护。最后输入attributes disk clear readonly,这是去掉硬盘写保护。如果不成功,可利用启动盘启动到真实DOS环境中再执行diskpart命令和attributes操作即可。

网友:
那就找 希捷工具 干他 其他软件不用,希捷有专用的 软件

网友:
是不是品牌机自带的、带保护分区?那就得用原厂的软件删除、重新分区。

网友:
厂家有配套的低格软件,死马当作活马医

网友:
那是因为G表已经爆炸了吧?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低格都搞不定的话,估计硬盘差不多需要换了吧。

网友:
6楼的方法试试,N多年前就这样保护过移动硬盘不被别人删除或写入文件

网友:
如果是品牌机的,那么换台电脑低格准行。
如果不是品牌机的,估计只能扔了。

网友:
一般经验告诉我,(我折腾过几块不稳定的硬盘)如果硬盘出现这个问题,不用折腾了。把数据能导出就导出来
因为就算你当时修复了,过不了多久又会复发。没啥意义了

网友:
我有一次遇到这个问题,记得是在dos 下用PCtools解决的,建议做一个dos启动U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