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关于爱可视AV700换硬盘无法进系统问题

楼主(2021-07-05):
手头里有个爱可视AV700 MP4  里面装的40G笔记本并口硬盘  后来准备换个80G容量的  我又把原来硬盘里面文件全部复制到80G的里面(我当初是觉得这个机器原来硬盘里文件是有系统文件  而且机器开机是要加载这些文件要删除了话机器就进不了系统   要备份  我又把机器里原来硬盘里的文件全都复制到这个80G上了)  后来我又把这个80G硬盘换到这个机器上  但是一开机就出现英文字母进不了系统了   又把原来硬盘换回又能进入系统界面  请教下有谁知道怎么回事吗   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用GHOST复制试一下,有可能有隐藏文件

网友:
还要注意隐藏分区什么的,弄清楚就好搞了

网友:
需要用ghost,dd,diskgenus等软件盘对盘克隆

网友:
呵呵!复制有用的话,还安装系统做什么?复制就行了

网友:
盘对盘克隆,应该有隐藏的系统分区

网友:
使用winhex备份一下整个盘的全部数据,然后再还原到那个新硬盘,就是这样折腾以后,分区需要调一下,因为是完全复制的,容量还是会在4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