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帮忙推荐个扭力扳手,装卸汽车轮胎用

楼主(2021-07-05):
想买个40nm-200nm左右的扭力扳手上汽车轮胎用,对精度要求不高,有没有性价比高的点牌子帮忙推荐下,价格最好在400以下吧,谢谢

网友:
国内就不流行这玩意,轮胎更是有多大劲使多大劲

网友:
一般讲量程太宽,做不出来。分段之

网友:
大有5733 P 调扭

网友A:
我为了换火花塞,买了一个台湾亚瑞克60NM的数显扭矩扳手,花了4.5张毛爷爷。

楼主:
5733p的最小扭200N.m,如果用来上轮胎的话扭矩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为了换火花塞,买了一个台湾亚瑞克60NM的数显扭矩扳手,花了4.5张毛爷爷。 ...

这个牌子我在淘宝上见到了,用着如何啊?是正宗的台湾货吗?我也准备买两把,小量程的换火花塞,大量程的换轮胎用

网友B:
换轮胎精度要求不高,买那种最古老机械式的好了。世达48111几十块钱就行 粗用不心疼。

网友C:
可以看看东成的,东成新款20V的冲击扳手有两款,一款最大扭力是280N,一款是298N。

我买了280N那款,因为这款低档位扭力是180N,刚好适合上我的轮胎螺母。

不过因为我的轮胎螺母被风炮打得太紧,这个扳手卸不下来,准备改天手动把所有螺母拧松再用这个冲击扳手低档位拧紧,为此还特地买了大飞50cm的加长杆,不然手动也很难拧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牌子我在淘宝上见到了,用着如何啊?是正宗的台湾货吗?我也准备买两把,小量程的换火花塞,大量程的 ...

建议换火花塞买数显的,扭矩误差小,雅瑞克的做工不错,用着顺手,我PDD雅瑞克旗舰店买的。换轮胎建议买个机械扭力扳手就行,扭力误差差个几牛米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轮胎精度要求不高,买那种最古老机械式的好了。世达48111几十块钱就行 粗用不心疼。 ...

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5733p的最小扭200N.m,如果用来上轮胎的话扭矩是不是太大了?

实测中档的锁紧扭矩只有100多N。

网友E:
作为资深汽车修理工,拧火花塞基本没用过扭力扳手,全靠手感,除了曲轴螺丝,发动机主要螺丝要用扭力扳手,有的地方手都伸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作为资深汽车修理工,拧火花塞基本没用过扭力扳手,全靠手感,除了曲轴螺丝,发动机主要螺丝要用扭力扳手, ...

一些资深老司机对胎压监测器也不削一顾,认为开车前绕车转一圈,用脚踹踹轮胎就OK了。我有个熟人前些年买了一辆不带车身稳定系统ESP的RAV4,鼓吹开了这么多年车(原来是开夏利的)就没出过事,要ESP功能没用。我个人认为经验固然重要,也要尊重科学,相信仪表数据。

网友:
我又买了一个台湾产双刻度机械扭力扳手,专门拧轮胎螺栓用的,28—210牛米的,不到100元,感觉还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东成的,东成新款20V的冲击扳手有两款,一款最大扭力是280N,一款是298N。

我买了280N那款,因为 ...

电扳手打螺丝容易应力集中造成断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测中档的锁紧扭矩只有100多N。

我记得紧螺丝的要用第二档 第一档完全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扳手打螺丝容易应力集中造成断裂

我昨天用雷力迅的竟然把拖拉机的m12螺丝打断了,现在还没搞出断丝

网友:
家庭轿车轮胎螺丝是120nm,火花塞一般是20nm,大量程的扭力扳手尺寸太大,一般的火花塞的扭力扳手和轮胎扳手各一个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东成的,东成新款20V的冲击扳手有两款,一款最大扭力是280N,一款是298N。

我买了280N那款,因为 ...

那个扭矩只有象征意义,接不同连接杆传递的扭矩都不一样。便宜的扭力扳手靠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