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被修过的插排

楼主(2021-07-05):
同事拿一插排让修修。

网友:
可以扔了吧

网友:
这是瓤子都换了,该扔了

网友:
高档货,一体铁皮,耐高温阻燃外壳,0.5平铜芯线,值得拥有。

网友:
这手艺,,绝了

网友:
伊拉克进口的吧

网友:
手艺不错,就是不懂电……人还在否?

网友:
高级货就是不同

网友:
不用拆修,直接淘汰就OK。即使修好了也是鸡肋一般....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款。你这个绝对是高手做的,以前是白铁匠吧?

网友:
高级有档次,传世之作

网友:
能甩多远甩多远!

网友:
这铁皮罐,里面一层塑料膜,拿这个做触点。。。人可还好?

网友:
经典,绝对经典

网友:
空调专用啊,厉害厉害。

网友:
这么薄,还是挂历那种铁皮,修的成本也亏大原样退会给同事,劝他更新换代一个新插座。

网友:
眼睛吓人,这易拉罐一体铁排也是神了

网友:
我去!这技术,牛了

网友:
你们觉得是创世之作,其实我关注的是楼主是靠什么动力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