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小米AD201 20W PD充电器

楼主(2021-07-05):
狗东夺宝岛淘了个小米20W的PD充电头,型号AD201,到手发现充电没反应,正好拆开看看能不能捡漏修复,三脚猫功夫修好全靠运气
首先拆开后面封口,用美工刀沿着缝隙割进去,再用撬棒打开,基本无损吧

取出电路板,这个结构各大评测也都介绍过了,我也不太懂

万用表简单打下,发现保险开路了,再测桥堆,发现桥堆两个脚直通了,看样子是小问题了,又测了几个电容,反正正常吧,其他我就不知道再测什么了

ABS210的整流桥  2A 250V的保险

手头没有东西,就拼凑了个整流桥,再加个保险,看看是不是只是这两个问题,斗胆试了下,测输出电容有5V了,用手机测试下,还真好了

马家配件到货了,装回去测试,一切OK

AB胶封装完毕,运气不错,小故障,完美修复,小米这个头子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测试时候的整流桥,吓到我了

网友:
的确是山寨到要哭死的程度了。

网友:
经典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时候的整流桥,吓到我了

达到目的就好,哈哈

网友B:
桥堆保险都烧了,居然后面没烧,也是运气到位了

网友C:
胆子真大 用手机测试 负载加u表意外成本低点

网友:
看到这全桥想到我的小制作

网友D:
整流桥太危险了,找个电磁炉用的整流桥,也不至于会成这样,这样拆的话有损外观,有条件上个台钳挤一下,或者毛巾包上砸(有概率把变压器磁芯弄碎),还有包上橡胶锤砸(也是有概率变压器磁芯弄碎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胆子真大 用手机测试 负载加u表意外成本低点

先测了输出电容5V后才充电的,线是MFI的,也能关断大电压,应该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桥堆保险都烧了,居然后面没烧,也是运气到位了

运气不错,不然我也搞不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流桥太危险了,找个电磁炉用的整流桥,也不至于会成这样,这样拆的话有损外观,有条件上个台钳挤一下,或 ...

下次注意安全,想着测试下,就忽视了。这个外观损伤也在接受范围之内吧

网友E:
贴片保险可以用玻璃保险丝代替,我就这样做过

网友F:
led灯有很多这种贴片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F:
led灯有很多这种贴片整流桥

下次留意下,马家买了,耽搁了时间,没有一气呵成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片保险可以用玻璃保险丝代替,我就这样做过

先代替测试下,OK了就马家买了

网友G:
这种情况一般是烧MOS管导致的烧桥烧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一般是烧MOS管导致的烧桥烧保险

但是只换了桥和保险就好了

网友:
胆子大,也不怕把手机烧了

网友:
上电前,起码测一下 主电容 两端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