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奇葩的东芝闪存,苹果盘上的7ddk开卡求助

楼主(2021-07-05):
lga60的7ddk,他是可以用普通的lga60安国版开卡就可以吗?如果不行该上什么板子,怎么开?

网友:
苹果拆的颗粒好像只有海力士现在可以做优盘

网友A:
这是sat定义,目前没有现成u盘板子支持,可以用sat定义的lga60转bga152转接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sat定义,目前没有现成u盘板子支持,可以用sat定义的lga60转bga152转接贴.

用什么主控板

楼主:
我祭出200MB都没人帮吗

网友(2024-01-30):
现在这接口的不多,可以改U盘或者固态。

网友(2024-03-21):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id%26typeid%3D148这大佬成功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id%26typeid%3D148这大佬成功了。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id%26typeid%3D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