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KFR-26GW空调不制冷维修

楼主(2021-07-05):
格力KFR-26GW室内机出风正常,感觉不到凉意,应该为空调不制冷,用钳形表测主机电流仅0.4A,拆开主机发现室外机风扇不运转,经检查为1.5uf电容无容量,代还后主机电流达到3.9A,制冷正常。分析:室外机风扇不运转,会造成空调压缩机保护,所以测主机电流仅0.4A。

负责制热制冷模式转换的三通阀

松下的压缩机启动电容

损坏的室外机散热风扇启动电容

网友:
3599元格力价格的确是同类型最贵了。高高在上的感觉了。

网友:
我的空调开一个小时后就不制冷了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外机好多灰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机好多灰尘啊

如果是北方,那就很正常了,冬天大风呼呼的。要多脏有多脏。

网友:
冷机时开机压机正常启动,外机散热器马上会烫手后压机热保护(内双金属片动作)。

网友B:
室外机的电容可不好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室外机的电容可不好换啊

建筑设计界的一大缺陷。空调的室外机设计放置在高危险的位置。
行内叫发财电容。室外机换个电容,一般要收个200元

网友:
老师傅 一般 大小两电容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筑设计界的一大缺陷。空调的室外机设计放置在高危险的位置。
行内叫发财电容。室外机换个电容,一般要 ...

住在16楼,有一台空调坏了,室外机在飘窗下面,联系师傅来修,问了下情况,也说是启动电容坏了,报价300块,还要等有时间在附近才来,可能觉得麻烦,至今都不来。如果是2楼之类,早就自己修了。其实300块能接受,其中高空费100块,因为要两个人配合,飘窗里面也不好操作。

网友D:
机器是04年的,这个电容用了17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是04年的,这个电容用了17年?

还挺耐用的

网友:
用钳形表测主机电流,怎么测的,楼主可否指导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筑设计界的一大缺陷。空调的室外机设计放置在高危险的位置。
行内叫发财电容。室外机换个电容,一般要 ...

还好自家的在楼顶,不用爬出去,维修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