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牛肉t12简陋乞丐版

楼主(2021-07-05):
制作过程没有拍照,就一只笔加个616控制板,控制板调温用小的可调电阻,不经常调,灯换的贴片的,烙铁芯直接焊上的,扎带和热熔胶固定的,做的挺难看,就没电的时候电池用,

网友A:
其实可以做成两档或三档温度的,用按扭在指示灯,比较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难看了。

嘿嘿,能用就行吧,尾巴线还有点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做成两档或三档温度的,用按扭在指示灯,比较实用的!

外壳做不了改的越多越难看啊,刚开始想直接放两个4.7k电阻,不调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做不了改的越多越难看啊,刚开始想直接放两个4.7k电阻,不调温了

努力下改成热插拔的更好些,焊接过程中要换头方便。

网友:
还有改进的空间,延长点,芯插拔式,控制板放在笔杆直径位置

网友:
这是裸奔板啊

网友:
这明明是白菜啊,怎么成牛肉了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里的白菜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08520

网友:
不调温你要T12干啥,灵魂被丢了就不是白光了,白光不光是快,调温方便不容易烧死。这个小板感觉较娇气的,这样用怕是搞得不好久。

网友:
觉得手感不好,后面一坨,还不如拖个盒子呢!

网友C(2023-05-16):
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个确实太难看了,今天还找到了这个的控制板(啥时候拆的忘记了)现在用一个笔记本电源改的936(手里有些936的头消耗一下)

网友D:
这纯属乞丐版,哪有牛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够迷你的

瞎做着玩的,没用两回就拆了,太难看了,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纯属乞丐版,哪有牛肉?

想模仿牛肉版,只做到手柄上,然后就这样了

网友:
果然是白菜啊

网友:
这不是牛肉,这是小白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