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池内阻测试四线表笔系列

楼主(2021-07-05):
电池内阻的测试是用四线制才准确,电压电流内阻分开走,不然内阻的值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专门有这类的四针表笔 同轴表笔,包括代替日置的.

网友A:
双头笔第一次见,接触面积多点,准确点

网友:
测内阻还是上测试架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头笔第一次见,接触面积多点,准确点

这不是接触面积的事,4线测量2条线走电流2条线测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