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电子打火机,同事拆好给我修

楼主(2021-07-05):
同事拿来个电视打火机的机芯 ,说不通电 ,让我看看

背面

充电后,测电池电压4.1Ⅴ左右,打不着
看看板子,下面这个是充电,白色的是水银开关

下面这个是主控,黑片

下面是MOS,受控主控 ,接通发热丝

直接短路MOS的DS,发热丝不亮

电池两极直接加到发热丝上也不亮

接个外接电源试试吧

可以点亮了

电流是2A多

这个打火机,打开盖子 要放平一次才能点亮
十秒后自动熄灭

外接一个电池 充电正常 可以点亮

有一个手头没有这么大的电池 ,只好还给你同事
谢谢观赏 !!

网友:
还是钻头和木屑好

网友A:
这种不是水银开关吧? 记得拆过一种玩具车的方向盘,里面用的是跟这种类似的开关,拆开发现是金属外壳一个钢珠的那种,,产生倾斜之后,就会接通,跟那种开关类似

网友:
电池怎么都爱鼓起来了?又给谁弄怀孕了!!

网友:
2安就可以烧红,厉害了

网友:
锂电池没保护板使用一段时间过放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是水银开关吧? 记得拆过一种玩具车的方向盘,里面用的是跟这种类似的开关,拆开发现是金属外壳一个钢 ...

这个是叫滚珠开关或者角度开关。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为啥电池就是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为啥电池就是容易坏

这是一块普通的锂电池,容量可能就是400maH吧,按放电电流2C的标准就是800ma。而在这打火机上约2A多放电电流,相当于6C了,又不是动力电池,属于“短路”放电。加之没保护板,易过放。
这种打火机为了方便携带 都是小容量电池 大电流放电,肯定使用不长时间电池就挂了。

网友:
值得探讨,现在的电池为什么容易怀孕?

网友:
几年前我在超市,买过优惠促销电动玩具小车,USB手机口充电,充满后跑很快,大概每秒2米,几天后变慢凑合玩,一个月后电池鼓包跑不动。网上还有会飞的指尖陀螺,实际上不会像氢气球飞丢,如果在没风大场地,应该飞高几米慢慢降落,几次后飞不动。

网友:
这个可能应该是动力电池,发热丝电流不小呢!

网友:
放平才能点亮,估计电热丝一端有个水银开关或滚珠开关。

网友:
这东西为啥要加个检测?为啥放平才能通电呢?

网友:
加热的时候电流多大?是不是需要动力电芯

网友:
原来的是动力电,后换的久了应该坏的快~哦最后没换啊

网友:
感觉那开盖开关也容易坏

网友:
还带湿簧管!不明白为啥要设计成躺着才能通电

网友:
不让你在床上吸烟呗……